新手入了NAZA LITE,请教几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2014-09-28):
实在是折腾不来MWC,找朋友买了一块NAZA LITE不带GPS的控,在使用过程中遇见几个疑问,请教下各位。

1,关于多功能模块(VU)
之前MWC不需要单独供电,直接电调控电就可以了,第一次见到这个多功能模块。

说明书上说不建议直接用动力电给主控供电
但是我的暂时只有动力电,就把多功能模块直接连接到动力电上去了。
难道还为主控单独挂块电池啊?

2,“调参软件中云台控制无论是否开启,F1和F2端口将有输出。”
是输出电流吗?  接个LED灯带可否?

3,关于“立即停止”和“智能停止”模式
新手练习建议使用什么模式?

4,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在平时的应用? 必须接入GPS才可以使用?

5,电压保护开关到底用不用开?自己有bb响,听说LITE的这个功能很抽风。

以上,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

网友:
再看说明书吧,关于1,NAZA是带电源模块的电压是2S-6S吧,主控是通过电源模块供电的。关于2只能说为了你主控能稳定工作,请不要这样接。关于3.........楼下解答

网友:
说明书上都有 调参软件也有提示

网友:
一定要仔细研读说明书 那个有很重要的信息 模友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但不会很全面

网友:
1. 你的4个(或以上)应该有个分电板吧,从分电板分个电给它
2. 那两现在没啥用,空着别理它,除非你用古董云台,另8旋翼当M7M8(lite不知有没有支援)
3. 用智能
4. 你没GPS无效,忽略。有GPS就是所谓无头模式
5. 蛋疼的功能,个人从第一代Naza开始就是永久关闭,尤其是你的电池不好时更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