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视频输出没了!!不能FPV了

楼主(2014-09-28):
本来一却都正常的,我刚用了这根 av线给狗3 充电后就没了视频输出!!!不知哪里烧掉了,狗3 现在能开机录影,就是不能FPV了! 有办法修好吗???用 USB 线连接笔记本也没办法识别出狗3了。

网友:
估计充电的时候电压太高把usb接口部分的芯片烧掉了。。估计难修,如果只是usb的电源芯片坏了还可能有救。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肯定,基本上是冲烧了接口了。。

网友A:
只能加5V电压的 你不会直接接动力电池了吧?

网友:
这狗就算报废了,可以留做记录用吧,挂船上。。。

网友:
不用USB就是了,买个狗三背屏就可以用背屏控制播放了,我买的国产的200多的背屏,可以直接看

网友:
我有一个狗3+也是这样,但肯定没接错电的情况下usb没了。。。也不知道哪里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5V电压的 你不会直接接动力电池了吧?

我是接的2s 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接的2s 电啊

2S就已经是7.4-8.4啦,

网友:
是黑3还是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接的2s 电啊

高了 2S 最高 8.4V 你这个遥控接收机取电就行的 接收机5V 的 你这狗给你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了 2S 最高 8.4V 你这个遥控接收机取电就行的 接收机5V 的 你这狗给你烧了

那烧了要怎么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烧了要怎么修?

不知道

网友:
不能修的能休

网友:
2S电的话,USB口已烧坏

楼主:
狗3 还有一个 hdmi 孔 有 av 输出吗?

网友:
修了,寿命也不长了。黑3问题要多些。建议:1.出掉换新的。2.修修,将就用。修估计200多

网友B:
不是有HDMI转AV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HDMI转AV线么
有吗?不知道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