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首次尝试往前翻

楼主(2014-09-28):
我3D动作先学的钟摆,然后会的倒飞旋停,一直都只会往后翻,只有模拟器敢往前翻,今天真机试了一把。感觉翻一下就会了,毫无压力。开心 ?x&sharefrom=android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yMTQwMDUy.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550L这么大的机翻了还掉那么高的高度,还需要注意一下螺距跟上,你的升降舵有让人感觉,你推到一半就拉回来感觉,飞机还没翻过来呢
每尝试一个新的动作,都是提高
恭喜恭喜

网友:
好机子,继续练习吧,加油。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恭喜恭喜!

不过看视频 感觉楼主只会对尾?。。

以前对550l一直不感冒,今天忽然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快点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不过看视频 感觉楼主只会对尾?。。

哈哈。我现在钟摆和前后翻只敢对尾练习。当然悬停 航线各个面都可以

网友B:
楼主这样做钟摆会把手练坏的,给了太多了螺距,靠动力去拉的,在模拟器上试试只用一半的螺距也能做出定点钟摆才行。包括空翻也是,上下的高度差太大了,可能是紧张的关系,给螺距的时机和量都要多多练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做钟摆会把手练坏的,给了太多了螺距,靠动力去拉的,在模拟器上试试只用一半的螺距也能做出定点钟 ...

给十个,LZ和翻法和我一样的,我的手飞真机已经坏了。。

网友C:
赞同9楼的说法。。钟摆的螺距只是不让机体掉高度,
建议从基础的练起。。。越到后面就越觉得基础的重要性。。。
我就继续回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做钟摆会把手练坏的,给了太多了螺距,靠动力去拉的,在模拟器上试试只用一半的螺距也能做出定点钟 ...

谢谢指点。如果螺距不给那么大  是不是就需要左右手配合的到位  否则要掉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9楼的说法。。钟摆的螺距只是不让机体掉高度,
建议从基础的练起。。。越到后面就越觉得基础的重要性 ...

回炉好几个月了,还在痛苦自旋中。动作学了不少,没一个做得精,各种跑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如果螺距不给那么大  是不是就需要左右手配合的到位  否则要掉高度的,

左右手要分开,不能习惯了左右手给一样的量。开始练的时候应该俯仰的动作大(右手上下的量大),这样左手 的油门就可以给小量(给大了就会猛的窜高)。
一开始会不适应,总是右手给大,左手也给大,学习分开给动作,而不是机械地两个手上下上下。
多练习吧,我算了下练钟摆至少摆了有30多万次,现在也只是觉得勉强OK.
看这个视频找感觉吧,如果你能做到像视频后半段一样,各个方向都OK,而且可以任意切换,还不漂,就算出关了。不过,需要很多,很多练习。

网友:
我就是看这视频练的。。。还有nick的自旋翻视频。。。

网友:
楼主550L买了什么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手要分开,不能习惯了左右手给一样的量。开始练的时候应该俯仰的动作大(右手上下的量大),这样左手 ...

。。。。我现在是右手给的小。左手给满。另外你怎么算的大概30万次。。。。

网友:
不是说各种翻无压力才能钟摆吗

网友:
就练钟摆,每天3小时,练了两个月,除去周末不练,两个月差不多100小时,三十万六千秒,每秒摆一下,除掉炸鸡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两个月了,三十万次都不止。练自旋翻那会,每天右手转两万多圈。。。

网友:
年底也入台550L过年,哈哈。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品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品牌陀螺仪…

亚拓GPRO

网友:
谢谢你…这样心中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手要分开,不能习惯了左右手给一样的量。开始练的时候应该俯仰的动作大(右手上下的量大),这样左手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手要分开,不能习惯了左右手给一样的量。开始练的时候应该俯仰的动作大(右手上下的量大),这样左手 ...

有勵力!配服!

网友:
向前最好翻了

网友:
基本功不行 急于求成

网友E:
550都控制不了 700级的就不行了e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都控制不了 700级的就不行了e

当然能控制55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