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的原厂尾电机不行了,换个什么的好?

楼主(2014-09-28):
mini cp买的是有刷版的。主电机知道是换n40,尾电机换7mm的还是6mm的。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下,我的主电机是有刷的。无刷版尾电机换7mm的,有刷版不知尾电机用7mm的可不可以。

网友:
直接上SUT 720空心杯什么都搞定了。SUT空心杯转速和扭力都很好。主无刷用HP05 14000KV,锁尾杠杠的没得说。更不要说是11000 和12000KV值的了。

网友:
主电机上无刷,尾电机上720的空心杯,感觉锁尾非常稳当。

网友:
主电机上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是用n30还是n40好呢?

N30、N40尺寸、规格、重量、转速都不一样

最重要的区别是耗电量不一样(40更多些)

小飞机,配大电机

仅飞个二三分钟跟苍蝇一样乱窜不好玩啊

网友:
楼主主电机用n40?N30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建议买规格相同的就行了,不一定要原厂的(贵)

主电机是用n30还是n40好呢?

网友B:
可以用

建议买规格相同的就行了,不一定要原厂的(贵)

主电机记得加焊防火花电容,

总成本只有原厂的十分之一

前提是你得会动手

网友:
应该可以把,我的无刷用的就是7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