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掉高问题 已添加视频

楼主(2014-09-28):
机器配置:机架:H4 680   电机:朗宇4112s  电调:铂金30A
              桨:1555  动力:6S 5500  云台:K哥三轴狗台+鹰眼

              起飞总重3kg左右

按照客服建议,提升了垂直感度 校准了IMU,但掉高现象依旧,没任何好转,目前悬停没问题,后退没问题,就是航线往前会掉高,
不知道坛子里哪位有解决此问题的好办法,求指导!!

naza V2掉高(垂直感度提升至190)

naza V2左右侧飞掉高严重(垂直感度按照dji客服建议降低至150)

naza V2掉高(垂直感度150,后拉掉高严重,左右侧飞掉高严重)

网友:
把你的电机水平再看看,  再不行把你的 1,3   2,4 电机对调用一下试试~

网友A:
施主无需多想,此乃正常现象,
我用了近3年的NAZA,也曾换了好几套机架动力,
目前,掉高仍无法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主无需多想,此乃正常现象,
我用了近3年的NAZA,也曾换了好几套机架动力,
目前,掉高仍无法克服。

那航线时,清退油门吗?飞远了不安心啊

网友B:
唯一的解决方法: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的解决方法:补油

貌似目前只有这方法

楼主:
DJI客服有啥建议?

网友:
调试感度试试!

网友C:
我高度感度180了都还掉。飞的过程中掉。停止前进又恢复了。郁闷

网友D:
680機架您垂直感度是多少?
以前也為此事煩惱,但調整過垂直感度後機本問題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機架您垂直感度是多少?
以前也為此事煩惱,但調整過垂直感度後機本問題解決。

目前垂直感度是180,回头继续增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高度感度180了都还掉。飞的过程中掉。停止前进又恢复了。郁闷

我的垂直感度也180了,咱俩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楼主你好!尝试把垂直感度减低,每次10%调整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E:
NAZA掉高是通病,飞行中掉高果断补油就可以了。飞多轴这些小问题就需要自己解决,不要全靠飞控。

网友:
....只要姿态模式满杆前行,大疆出的飞控没一个不掉高的。

网友:
我也是V2   用在F450是  没有掉高

楼主:
那飞远了安心吗?

楼主:
那飞远了安心吗?飞航线如何克服啊?

网友F:
是不是在风中悬停或者是飞行的时候掉高
就像船在海里一样有风的时候波浪不断的变化
就会出现高低不平、风中悬停掉高就类似这样风吹过来的时候
空气中就会流动、就出现不断变化的风所以四轴就跟着不断的上下起伏
所以掉高都是正常的、在风中悬停或者飞航线的时候要适当的加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ZA掉高是通病,飞行中掉高果断补油就可以了。飞多轴这些小问题就需要自己解决,不要全靠飞控。

飞远了,不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在风中悬停或者是飞行的时候掉高
就像船在海里一样有风的时候波浪不断的变化
就会出现高低不平、风 ...

其实风中悬停还是可以的,3级风也能定住,就是航线前飞掉高,掉下一米后就基本不掉了,定点后高度回升至航线前高度,回拉高度正常,不会掉,很诡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风中悬停还是可以的,3级风也能定住,就是航线前飞掉高,掉下一米后就基本不掉了,定点后高度回升至 ...

能来个视频看看么、飞航线的时候不加油门掉高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来个视频看看么、飞航线的时候不加油门掉高都正常

好 等雨停了就拍视频

网友:
貌似算法原因

楼主:
那岂不是只能等固件升级了?

网友G(2014-12-19):
我的也是掉高,左右飞行掉高 ,掉的还很严重,机架和你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掉高,左右飞行掉高 ,掉的还很严重,机架和你一样的

我的现在还好,飞高了也无所谓了,靠着数据飞,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爽,这么贵的飞控,这种德性!

楼主:
请讲中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还好,飞高了也无所谓了,靠着数据飞,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爽,这么贵的飞控,这种德性!

最近把感度调到最低,貌似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把感度调到最低,貌似好些了。

朋友刚装的大六轴,用的悟空,也是这样的情况,感度降到最低反而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