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起飞油门问题

楼主(2014-09-28):
精灵1换了飓风2212电机,9寸碳桨,3s2200原装电池,为什么起飞油门必须推到80%才能起飞?起飞后依然50%油门悬停,但是有点往右飘,
目前来看,更换电机和浆后,续航时间明显提升,但稳定性不如以前,还在感度调试中,哪位高手有更好的建议,请赐教!!

网友A:
不能薇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薇调吗、、、、

可以的,目前还在调试中,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情况以及更便捷的方法,谢谢关注

网友B:
我现在换回1代桨叶了 2代有风不稳 怎么调都没有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换回1代桨叶了 2代有风不稳 怎么调都没有搞定啊

恩,回头我也试试,看看续航能有多大偏差

网友:
电调 有没有缓启动功能什么的?校准过没有?

楼主:
电调还是精灵原装的,只校准过imu,其他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嫌疑最大

我试过几次发现,精灵原配小桨的飞行稳定性最好,大桨9943升力不错,但容易抖动、碳纤桨质量不一,稳定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几次发现,精灵原配小桨的飞行稳定性最好,大桨9943升力不错,但容易抖动、碳纤桨质量不一,稳定性 ...

正准备换回原来的8寸桨试试,现在的9寸碳桨无风稳定行还好,稍微有风就抖且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