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DJI Z15 GH4云台首次通电就自检不过

楼主(2014-09-28):
全新DJI Z15 GH4云台首次通电就自检不过

网友A:
返厂检修呗!另外周末也无人上班,发帖子自找不痛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检修呗!另外周末也无人上班,发帖子自找不痛快嘛。。。

反正已经不痛快了。。。

楼主:
再说,今天是正常上班时间啊

网友:
你可以尝试着把云台放平,然后通电试试

网友B:
楼主您好,试一下用手挡一下是否能过?也可以把滤镜摘掉再试一下。如果情况依旧,请发回返修校准,或者联系卖家进行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已经不痛快了。。。

实在!

网友:
用手阻碍一下看信不信,~  另外在通电前是不是都已经调平了?

网友:
还好还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试一下用手挡一下是否能过?也可以把滤镜摘掉再试一下。如果情况依旧,请发回返修校准,或者联系 ...

大疆技术您好,辛苦您了,请问我的新的5D3云台,配专用相机,不通电时后仰严重,有时要按拔一下相机头才能自检成功,怎么办?长期这样用有影响吗?

网友:
gh4云台难道不通电的时候相机不能水平么?

网友:
正常,我的BMPCC云台也是经常自检不过。

网友:
后面那根线好像挡住它过了吧,,再试试

网友C:
呵呵,这样的情况协力,肯定是可以通过的。只是楼主不爽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样的情况协力,肯定是可以通过的。只是楼主不爽这个状态。

协力是啥意思,推它?

网友:
希望不要遇到同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