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助】请教关于2V+返修后的一些异常问题。。。。。标题一定要长才有回复么

楼主(2014-09-28):
前段时间飞了1次的2V+发回返修升级电调。昨天用调参软件重新调整参数试飞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1.限高设定在700米,到120米高的时候提示超过最大限制,过了15秒左右又突然没提示,能够继续上升

2.到设置的30%电量有时候app未报警
3.返修电调升级后,GPS信号变差,原先能定位的地方卫星0,放了10分钟卫星还是0(一度以为GPS坏了,还重新下载安装了app),后来发现只有方圆几百米完全没有建筑或者飞上20米高度以上悬停1分钟才能定位。。。下降时候又是丢星。。结果导致了下降马上触地时突然漂移打桨侧翻,损失桨2支。。。

PS:DJI售后返修之后感觉外壳密封性没以前好了,好像有点错位?而且是用刀片割开了前面的贴纸,贴纸翘开的地方全是灰。。。这是多么严酷的测试环境啊!

楼主:
新人求教!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1.如果你在半安全飞行(慢闪黄灯),飞行器的飞行高度将不超过120米。
2.请确认下你的主控固件版本
3.请问你GPS信号最高能搜到几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