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精灵的区别???

楼主(2014-09-28):
精灵1代   2代   vision+   vision   跟FC40 都有神马区别啊?机型的外观都一样吗?就是飞行时间不同和挂的云台不一样吗?有没有专业点的能详细说明下呢?谢谢~~~

楼主:
居然每一个人能回答?

网友:
首先是你发错了板块,其次是官网也有一些对比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JI的板块 不在这发 你潜水艇板块发???

看不看得见是DJI直升机产品讨论区?   上面那些DJI无人机,DJI多轴留给你干嘛用的?

网友:
百度 大疆精灵 官网自己看啊 这里能说清楚什么啊  精灵1代相对稳定,炸鸡少 不过升级路程艰难,自己DIY空间大
精灵2代炸鸡,炸鸡,炸鸡各种炸鸡 炸到你找不到原因 然后返厂,返厂,返厂 返到你口袋空空

网友(2014-11-13):
官网 某宝页面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哈哈哈,还是我来说吧,双11为了抢大疆,我也是在论坛恶补了下,淘宝的介绍都差不多,完全看不出差别
1,精灵1代,官方说法就叫精灵,老版精灵,特点是电池小但可以自己换,不用购买官方那昂贵的电池,精灵2之后必须买官方的
2,精灵2,一般指的是精灵单飞机版本,需要自己配云台(或大疆的云台也可以)图传和摄像机(一般是gopro),这是论坛最为广泛的版本
3,精灵2 vision ,就是双11特价2999的,俗称蛋蛋机 ,这个是全套,带摄像头,wify传输300米,但只适合拍照,因为没有云台
4,vision+是最高端的版本,全套带云台,700米wify,带高级一点的摄像头,可拍录像
5,FC40,和上边一样,但只有100米的wify距离,摄像头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还是我来说吧,双11为了抢大疆,我也是在论坛恶补了下,淘宝的介绍都差不多,完全看不出差别
1, ...

网友:
我就双11抢到一台精灵1,改FPV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