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B6同时对一个电池大电流充电的可能性?

楼主(2014-09-28):
我现在只有B6一个,在外场也是靠它。结果现在充电速度赶不上用电速度。而大电流充电器又很贵。

我看电动车论坛那帮人,装了大容量锂电池,外出跑长途,中午饭店吃饭的时候,在饭店用两个充电器同时充电,达到双倍的充电速度。

于是冒出一个想法,我们的航模电池,能不能也这样用两个B6同时对一个电池大电流充电?

大家说说看呢。

网友:
大电流充电损伤电池寿命

网友A:
你觉得可以么?就算可以的话,也会对电池及充电器构成潜在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可以么?就算可以的话,也会对电池及充电器构成潜在危害。

电池是个易耗品,75元一个的自组电池,70块钱一个的充电器,用得着这么在乎嘛。
在外场,只要飞的爽,就行了。

我3s5000mah的电池,在外场试图10A充电,不算大吧?

我只是疑问这个方案到底是否可行。

网友B:
电动车的 充电器 就是个 直流dc  两个并联一起 仅仅是增加电流 增加输入功率,换句话说,电芯平衡电路 没有。 跟 b6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不要乱搞,楼主你会后悔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可以

网友C:
如果是两个单独电池给两台B6供电,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两台B6的输入端是直接并联的,输出也并联,因为这类充电器都是非隔离型DC-DC,我不确定是否能正常工作。

严重期待LZ试一试,反正B6烂便宜,没天理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 充电器 就是个 直流dc  两个并联一起 仅仅是增加电流 增加输入功率,换句话说,电芯平衡电路 没有 ...

我是打算使用B6 的 “Charge”模式。 不是 平衡充电模式。

这种“Charge”模式,是不需要接平衡线的,只接主线。

比如3S电池,把总电压充到12.6v之后,就恒压充电了。其实和电动车的充电器差不多了。

我仅仅在外场使用这个方法,平时电池都有平衡充,放电也是串联放电。所以每节电芯的电量差异不会太大。偶尔的进行不带平衡的充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两个单独电池给两台B6供电,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两台B6的输入端是直接并联的,输出也并联,因为这类充 ...

我只有一个12v100ah的外场蓄电池,就是需要并联输入端。

我也是怕有问题,烧掉两个充电器。

但是两个都是共地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我准备买个回来试试看。

网友B:
买个 icharger 106b吧,10a  满足你的需要了 跟b6一样大。楼主不要这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 icharger 106b吧,10a  满足你的需要了 跟b6一样大。楼主不要这样折腾。

106B  600-700元,10A充电。B6     70元,         5A充电。

这个性价比,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6B  600-700元,10A充电。B6     70元,         5A充电。

很多初级模友 甚至 简单娱乐为主的老模友,都误以为 充电器技术含量低,b6之类还算可用。但是我说个难听话,这玩意儿就是毁电池的 神器。可以去rcg搜相关老外的帖子,b6被评价为中国产的垃圾充电器的代表之一。纯粹 拼价格,木有性能,谈不上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初级模友 甚至 简单娱乐为主的老模友,都误以为 充电器技术含量低,b6之类还算可用。但是我说个难听 ...

我手上的B6, 被我自己重新校准之后,充出来的每节电芯都是准准的4.17v ,万用表量一个字不差。不是4.2,是因为我故意设的小一点的。

我承认未校准的B6的确会把电池过充,比如充到4.3v之类的。

B6的设计其实不是中国人干的,设计的确实好。

但是中国人擅长的就是大批量低价制造,为了节约人工成本,连校准都没有做好。

看看一块B6的成品电路板,淘宝就卖45元一块。

我个人为了校准,花了工具成本都超过了B6的价格。所以那些厂家,唉,不说了…………

至少我手上的B6是很有性价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的B6, 被我自己重新校准之后,充出来的每节电芯都是准准的4.17v ,万用表量一个字不差。不是4.2, ...

b6是抄袭韩国的充电器,结果没超好,imax属于瘸子里面挑将军,其他山寨b6更惨。b6不仅可以校准 还可以刷开源固件。老外一般也都是这两种使用方法。看得出 楼主也是个折腾之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使用B6 的 “Charge”模式。 不是 平衡充电模式。

这种“Charge”模式,是不需要接平衡线的, ...

串充?
当心得不偿失

网友:
半可行,最好是用隔离电源,否则有点难保证不出问题,并且非平衡充的b6只能开冲到70~80%左右就停掉,否则进入限压平衡阶段,b6会影响另一b6平衡。

我充过6s9ah铁理电池,为提高速度用一个b6+一个大功率可调恒压恒流模块一起充,终止电压调得比电池满电电压低一些就行了,充电前期电流叠加,末期单靠B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两个单独电池给两台B6供电,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两台B6的输入端是直接并联的,输出也并联,因为这类充 ...

我已买到大功率的180元的B6。 淘宝搜索 “B6 10 充电器”

最大输出电流10A,最大输出200w。

已经测试过3s,10A充电,杠杠,120w。

没有6s的电池,所以暂时无法测试200w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买到大功率的180元的B6。 淘宝搜索 “B6 10 充电器”

最大输出电流10A,最大输出200w。

本贴的兴趣点在于,两台开关模式的充电器输入输出都并联,会否互相影响以至于到不能正常工作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贴的兴趣点在于,两台开关模式的充电器输入输出都并联,会否互相影响以至于到不能正常工作的程度。
...

我是楼主,我已经用另一个办法解决的10A充电的问题,就不再去测试并联充电了,谢谢关注。

网友(2014-12-10):
别折腾了,用充电神器C6PV2吧 ,价格杠杠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3670038266.2.wFXaiJ&id=42203517218

凯赛CASAL系列 RC充电器是专为模型电池而生的充电神器!模型电池由于长时间大电流充电放电,很容易产生虚电压,特别是A123电池的虚电压的问题表现尤为严重。由于虚电压的存在,导致普通充电器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甚至无法平衡。市场上绝大部分品牌的充电器都无法解决由于虚电压导致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甚至无法平衡的问题,即使增大平衡电流也不能解决此问题,使模友十分痛苦。凯赛技术部门经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由于虚电压导致的充电平衡时间过长的技术难题,隆重推出凯赛CASAL系列 RC充电器,大大缩短了充电平衡的时间,并大幅提升了充电速度和充电终止电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