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增程和2.4G增程该选哪个

楼主(2014-09-28):
想给
遥控器
加个增程,不知道433MHz的和2.4GHz的增程哪种更合适。433的会不会容易被其他电台干扰,2.4G的是不是不容易受到干扰。不容易受到干扰是最重要的,距离其次。请大家多多指教哈

网友A:
你不想飞远
那坑定是想低空了
433吧,频率低绕射好很多
再说wifi时代遇到2.4干扰比433干扰 几率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想飞远
那坑定是想低空了
但是很多车上的433电台功率都是几十W的,2.4g设备像路由器虽然多但功率与遥控器比小很多

网友A:
确实挺纠结的了

网友B:
车台的输出频点还是比较干净的 漂移很小

网友C:
车台U段大家集中在438.000段上下。不是433还会自动跳频吗?干扰的几率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