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丽465高速航线飞机会点头

楼主(2014-09-28):
各位大神,求教下高速航线走直线的时候,速度大概六七十这样,飞机会突然点头,跟波浪一样浪个一两下,速度慢一点就没事,这问题从首飞到现在一直存在...求帮助...

网友A:
是我的话第一时间就要查看升降舵机是否在加力情况下跳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第一时间就要查看升降舵机是否在加力情况下跳舵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跳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第一时间就要查看升降舵机是否在加力情况下跳舵

好的 试下看

网友:
1 主旋翼感度问题
2 旋翼头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