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V2下油门要70以上才能起飞,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8):
请高人指点,换了飞控,原来的lite下一切正常,换了V2后油门要70以上才能起飞,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搭配使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是否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校准遥控器,尝试把马达怠速速度提高?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搭配使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是否做过油门行程校准,校准遥控器,尝试把马达怠速速度提高? ...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飓风4014电机,好赢铂金30A电调,油门行程和遥控器已校准,马达怠速没有调过

网友B:
多大桨?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桨?起飞重量,,,

电机,飓风4014,浆1238,起飞重量不到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飓风4014,浆1238,起飞重量不到2KG

我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