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失控,恐怖瞬间!!!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4-09-28):
     我是个新手,今天飞450,降落熄火之后,既然大意了,违背常理的先关遥控器电源了,结果450立马失控突然猛转起来一顿乱动!!我勒个去,还好机子离我有3米远,我果断***打开遥控器这才平息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控的啊?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的油门数值不对?我用的是华科D10遥控器,油门失控保护里面有这个几个选项:(舵机保持、油门设置L125%—0%—H125%),我应该设置成哪个选项,450失控的时候电机才不会转。
     经过这件事情也给新手严重的提个醒啊:起飞时一定要先开遥控,再插飞机电源。降落后一定先拔飞机电源,再关遥控。要不然有可能导致失控,造成严重后果。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以我现在的油门失控保护设置,如果我起飞时不先开遥控器再插飞机电源,而是直接先插飞机电源的话,飞机处于失控保护状态,我的设置又是失控时电机猛转,那我岂不是一插电源就挂了!!还好我有点理论基础,以前都是先开控再插飞机电源的。想想都后怕啊,新手们,谨记啊。另外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油门失控保护。是不是失控之后电机不转!!!注意,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先把飞机的大小浆全部拆下来哦,以免失控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
你这飞机就算不开控就上了电也启动不了不过你这机机倒真的是危险鸡

网友:
油門最低點,再重新對頻一次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K8了?

赶紧换V8,还得是大V8~ 顾及太多~

楼主:
经高手指点,还是自己把浆拆下来试吧,这个一定要调好以防出事啊,我用的是K8陀螺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缓启必须开起,安全点。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我用华科尔呢控,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几率是2/3。你把失控保护打开,油门项调-125。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高手指点,还是自己把浆拆下来试吧,这个一定要调好以防出事啊,我用的是K8陀螺仪,有什么问题吗?

K8上要设置下失控保护,试的时候注意安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陀螺一点关系没有啊,k8内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吗?
这个明显是关控,失去信号,而控的失控保护又没有打开造成的,
D10应该在失控保护的选项里设置一下,3通道打开,并且设置成L 100,这样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失控,油门都自动关闭了,当然接收机坏了除外
安全的方法是,拆掉大桨,然后按我的说的设置好,然后主动关控,模拟失控,看电机转不转
我在刚玩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脑子进水了,直接把控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陀螺一点关系没有啊,k8内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吗?
这个明显是关控,失去信号,而控的失控保护又 ...

K8有设置失控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8有设置失控保护的。

学习了,不过人家是D10,可没有sbus模式哦,电调是直接接的接收机,k8根本不参与油门的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人家是D10,可没有sbus模式哦,电调是直接接的接收机,k8根本不参与油门的运算

也对哦,我不晓得D10有没有设置。

网友:
外面飞,从来没有一个电下来立即关控的习惯,几乎都是开机飞到完,关机

网友:
关控飞机怎么会动?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人家是D10,可没有sbus模式哦,电调是直接接的接收机,k8根本不参与油门的运算

帅哥!你试过用D10+k8+卫星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