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动力 技术问题

楼主(2014-09-28):
犹豫要不要换成精灵的螺旋桨用,,,给点意见
朗宇X2212,980KV一直在使用1047的塑料桨,虽然无数起落了,多加一个子 dan头自己也想得算周到,但是原来的锁桨结构貌似没有精灵的自锁来得安稳,用手全力扭还是会滑的
但是如果更换了精灵的桨夹就只能用精灵的自锁桨了,然后出来一个问题,那精灵的桨和普通的1047拉力有没有差距?
纠结换好,还是继续这样用
个人感觉:精灵桨对比普通桨---锁紧安全性提高
                                           性能拉力 ?未知
                                           坚固程度貌似还行

网友A:
这中小鸡不用换,我的朗宇X2212飞行无数个起落,没出现过一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小鸡不用换,我的朗宇X2212飞行无数个起落,没出现过一次问题

油门暴力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
这电机固定的真是简单粗暴!

网友:
子 dan头都多余...这不画蛇添足吗..没必要换根本
螺母锁定足够了
只要每次检查足够就不会又问题

网友:
电机固定的有点爆了,螺丝加螺母锁定应该可以吧

网友:
样子有点难看啊

网友:
舵机做什么用的?飞控是什么的?电池多大的?

网友:
螺母锁定没任何问题,如果觉得还不够,可以用法兰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暴力一点也没问题?

你要不放心的话,上点螺丝胶好了

网友:
精灵自锁桨是分二种螺纹的,你的电机只有一种螺纹,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