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 naza lite 佗罗仪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28):
受伤的手

佗罗仪

视频:

可以修的吗?

网友:
注意安全啊,LZ

网友A:
早日康复,注意安全,慰问楼主~

网友B:
调试时候,不要带桨啊。。。大忌。。。
ps:这和dji或者陀螺仪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多谢,只是小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日康复,注意安全,慰问楼主~

多谢,只是小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时候,不要带桨啊。。。大忌。。。
ps:这和dji或者陀螺仪没有任何关系。。。

请问,

还是主控问题吗?

网友A:
怎么搞得还扫到自己了?

网友:
调试卸浆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

网友:
你这是多轴呢 要是直飞你也带浆调试 那就爽了!

网友:
好险,安全第一

网友:
还好抓住了

网友:
这下有经验了

网友C:
imu校准,好像偏差不少,说明书里好像1.5下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得还扫到自己了?

2号电机忽然加速,就这样搞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u校准,好像偏差不少,说明书里好像1.5下正常值

imu校准不了

网友:
你這是那門子的調整法
誰教你這樣調整的,有種自殘的感覺

上電、手抓、解鎖......

如果指南針數值錯誤!可以用磁鐵在gps旁劃圈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