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的图传如何安全可靠的固定?

楼主(2014-09-28):
如题,做了台穿越机,不知道如何固定图传
如果天线垂直向上安装,考虑到穿越中可能会刮到天线,倒扣炸鸡时会压到天线,都会间接虽坏图传天线接口。
如果天线垂直向下安装,有脚架,通常平坦地面不会压倒天线,也会降低刮到天线的几率。

各位分享一下固定方式吧。

网友A:
哎怎么纠结就不飞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怎么纠结就不飞得了

嘿嘿,这个版块这么冷清,找个话题聊聊嘛。

楼主:
我不知道 qav240/250/280 机架们是原创的copy的,或许可以借鉴一下国际友人的设计。比如这个 mini mamba H 机架,就设计了图传固定座,有效保护天线,图传。

俯视

正视

网友B:
我的图传发射水平捆在机器后部上盖板的里面,天线折弯向上略向后倾斜一点点,一般天线都是软的有弹性的扣了也不会坏的,顶多被压直点。

网友C:
放在后面做小尾巴,感觉萌萌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传发射水平捆在机器后部上盖板的里面,天线折弯向上略向后倾斜一点点,一般天线都是软的有弹性的扣了 ...

多谢分享!
这个法子不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后面做小尾巴,感觉萌萌哒。。。

这方法也不错,超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在后面做小尾巴,感觉萌萌哒。。。

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