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啊 。。。。WIN7 精灵2驱动都装不上

楼主(2014-09-28):
引用 网友A:
请尝试windows系统补丁文件 usbser.sys

或者换系统或电脑重新安装。

老大 WIN7 64位 无法装精灵2驱动!

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 (代码 28)

这个 INF 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

若要查找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请单击“更新驱动程序”。

你说的那个补丁是从网上下载个然后放SYS32夹子里???

搞了 usbser.sys 没用啊。。。

网友:
换台电脑再试试呗

网友:
建议换一台,我自己的笔记本win7的装上驱动和参调软件就连接不上P2,用别的电脑就可以连接。

楼主:
现在只好重新装回xp,怎么这种小问题dji都不能妥善处置

网友:
盜版win7 還是ghost版本~這二個版本容易出問題?
我也是win7 64位元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