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十字盤調平器

楼主(2014-09-28):
X5 十字盤調平器 究竟何時會出喔
市面上都找不到合用的
靠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A:
我都是自制的,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那个钱啊,
拿粗一点的焊锡丝在主轴上绕个5圈以上,要紧紧的绕,但能上下移动,然后上端留一段直的,在十字盘球头的位置弯个90度,让顶端刚好碰到3个球头的那个平台,剪去多余部分

网友B:
X5的主轴是8MM的,买450-500的调平器就可以了,调平器中间有个环,带上去就是给450调的,把中间那个环拿出来就是给500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的主轴是8MM的,买450-500的调平器就可以了,调平器中间有个环,带上去就是给450调的,把中间那个环拿出 ...

X5 十字盤十分巨
你所說的都試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5 十字盤十分巨
你所說的都試過了

有这么难吗,一直都是这么调的,如果觉得不够大,自己动手DIY一根杆子出来加长就可以了

网友:
用条扎带捆主轴上就完全可以用了

网友:
那个调平器就是个骗钱的玩意儿,我都是目测水平就OK了,飞起来也没有问题。
主要是调机时,3个舵机拉杆要一样长,2个主旋翼拉杆要一样长。

网友:
楼上正解,目测就可以了,用卡尺把所有拉杆长度弄一样就好了 试飞时在微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从来不用调平器,因为必须保证下面3个拉杆一样长,这样电机中心点的差异你是无法调的,因为一齿变化的太多了,
要么就用那种可以调中心点的土豪拉杆。不然我想不出来调平器用来干什么。反正我都是先游标卡尺弄一样,然后微调舵机中心,看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自制的,完全没有必要浪费那个钱啊,
拿粗一点的焊锡丝在主轴上绕个5圈以上,要紧紧的绕,但能上下 ...

好办法。。。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