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看看S900的震动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4-09-28):
http://www.tudou.com/v/Uee5x6qS5N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S900+GH4云台以及S1000+BMPCC云台对比

网友:
从上传的画质看不出什么震动

楼主:
因为说震动大的很多,打电话去DJI也说轴距小,无法解决,其实震动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A:
两个相机色温不统一,后期也没有校,震动倒是没有看出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因为说震动大的很多,打电话去DJI也说轴距小,无法解决,其实震动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相机色温不统一,后期也没有校,震动倒是没有看出来多少

只谈震动,不谈其他呢哈哈

网友:
有大片的感觉!

网友:
挺稳啊!?要想看震动,在机架上安装摄像头。

网友:
目测前几段好像水平有轻微晃动

网友C:
是不是横滚飞的震动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横滚飞的震动特别大??

对的。

网友C:
我俯仰不会那么大,横滚的时候特别抖。。。

难道是机架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俯仰不会那么大,横滚的时候特别抖。。。

难道是机架通病??

S1000横滚也抖动大。把横滚感度进一步降低看看吧

网友:
没看出来震动啊

网友:
我的也没遇到网传的那么邪乎的震动。感觉还是安装以及设置问题。

网友:
总体感觉震动不大,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D:
没钱用这么土豪的装备,
不过根据本人以前弄的一些烂机架得到的一些小小经验判断一下,
S900也是电池下装的吧,
据本人看介绍视频好像电池挂架与载机之间也有减震,
V6结构在横向的时候主力电机为1个+前后的2个补充,
而前进后退的是2个主力电机......S900的件貌似是塑料的吧..
如果要是把电池挂架的减震稍紧一下,
再把左右2个主力电机臂加固一下。
不知道能行不,
本人没有S900,只是乱说。
蒙对了别忘了告诉俺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钱用这么土豪的装备,
不过根据本人以前弄的一些烂机架得到的一些小小经验判断一下,
S900也是电池下装 ...

电池的可以尝试下

网友:
请教楼主,后期视频调色用的是什么软件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