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出现bad compass bad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2014-09-28):
这是地面站情况,希望看到的给我提点意见了

网友A:
罗盘校准了么。。。
如果校准了,用的是外置罗盘么?用外置罗盘的话,跳线要拔掉。。。
还有有没有可能是外置罗盘到apm的线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了么。。。
如果校准了,用的是外置罗盘么?用外置罗盘的话,跳线要拔掉。。。
还有有没有可能 ...

跳线是什么东东,在哪个位置呢???求指导呀

网友B:
你用的是APM么?2.52???如果用外置跳线在主板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APM么?2.52???如果用外置跳线在主板上呢

山东华硕,我跟你用的是一样的pixhawk2.4.5呀,老是出现bad compass health,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山东华硕,我跟你用的是一样的pixhawk2.4.5呀,老是出现bad compass health,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

你说的是哪个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主板??

如果是PIX的话,你要先校准一下再说了,现在报的是罗盘错误,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那就不用管跳线了,因为PIX是双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IX的话,你要先校准一下再说了,现在报的是罗盘错误,不知道你是怎么安装的,那就不用管跳线了, ...

我校准的是外置罗盘,带180的,已经校准过了,有时情况好,有时就会出现这个bad compass health,我没有拔跳线,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校准的是外置罗盘,带180的,已经校准过了,有时情况好,有时就会出现这个bad compass health,我没有 ...

你校准的时候选 第一项PIX,看一下

网友C:
PIX有内罗盘的,先不接外罗盘,用内罗盘,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玩意好牛逼,还可以制定飞行计划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我的apm也出现过,时好时坏,我感觉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usb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有内罗盘的,先不接外罗盘,用内罗盘,看看是否正常。

外置和内置的两个罗盘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我的apm也出现过,时好时坏,我感觉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usb供电不足

我直接用的电池供电,不知道是不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校准的时候选 第一项PIX,看一下

你现在用的外置还是内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你的罗盘偏差值过大..去掉开机效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罗盘偏差值过大..去掉开机效验就好了

可以具体给我说说吗??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给我说说吗??我不是很明白??

论坛上找教程吧

网友F:
昆明飞友可以联系我当面交流。一般是无线电干扰,查看你模型的数传天线和其他大功率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昆明飞友可以联系我当面交流。一般是无线电干扰,查看你模型的数传天线和其他大功率电线。

我就是昆明的呀,缘分,你的扣扣多少呀

网友G:
pix不用選180的,apm才要,mp都有說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昆明的呀,缘分,你的扣扣多少呀

qq最近两天被疼逊无故停了,加我旺旺id:task00说吧,我也在南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x不用選180的,apm才要,mp都有說明了

恩恩 我是pixhawk,那我应该选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