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APM求助…3DR数传手机OTG连接问题。

楼主(2014-09-28):
红米NOTE用3DR连接不上…提示请看图,有遇到过的吗?
手机支持OTG也root了

楼主:
没有视频驱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关了软件,再接入数传,提示用哪个软件打开的时候先地面站,点仅此一次,就可以用了,再一个在电脑上看一下数传是不是设置出错了

网友B:
手机上选择是那种连接方式?USB还是蓝牙,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选择是那种连接方式?USB还是蓝牙,还是别的什么

USB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软件,再接入数传,提示用哪个软件打开的时候先地面站,点仅此一次,就可以用了,再一个在电脑上看 ...

在电脑看哪个位置呢?

网友A:
不用看,直接在电脑上用数传链接一下看看了!是不是数传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直接在电脑上用数传链接一下看看了!是不是数传工作不正常

连接电脑正常~~

网友:
OTG接入手机有没有弹出对话框呀?!有的话就是支持,如果没有,那八成是支持不了数传!

楼主:
我试一下不开软件,先接OTG试试!

网友:
支持OTG也不一定支持数传的......你这个可能悲剧了

楼主:
换了3台手机试,原来是小米不支持!

网友:
应该不是手机的问题把,你看看你连接电脑之后的设备管理器里面com口,看下芯片是那种,如果是CP2102之类的就不能用手机的OTG,FT232的芯片才可以连接手机的OTG,具体原因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7554&extra=&page=1

网友:
手机不支持,我也是连不上,哎。。刚刚买了蓝牙模块就行了。

网友:
小米2一直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