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方向摇杆中立点打油门时经常左右漂移

楼主(2014-09-28):
天7控 中立点校准后 没飞几个起落 中立点又不对了(陀螺仪K8要是尾舵中立点不在的话,尾巴一直往某个方向偏移),本来以为是电位器,但是换了电位器后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天7人员这问题到底是为什么?能解决否?

网友:
检查电位器的连接线。

网友A:
拜托  你动油门的时候能保证方向一点没动吗 ???

网友:
天7 的方向通道,漂移很大,大概都有2格微调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  你动油门的时候能保证方向一点没动吗 ???

你不懂,你觉得你认为的这种问题我会问么

网友:
要是真 解决不了,就换个通道用。

网友:
您好
WFT07 通道不在中立点是否在监视器中能看到,还有校准摇杆软件是以右手油门为标准。
尾巴的漂移是否与结构中立点有关,还有问题可以联系天地飞技术支持,或加天地飞技术讨论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