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车子里放不下怎么办

楼主(2014-09-28):
今天把冲浪者X8组装好了,但是机翼太大了,车子里放不下怎么办啊,机翼粘住了,不好拆了

网友:
如果有车顶行李架、固定在车顶上(可要拴牢哟),如果没有,想办法安一个、若飞飞机迟早会有用。

网友:
只有拖着走啦!

网友:
那就别放

楼主:
如果用热熔胶粘的话,拆卸会不会方便点

网友:
用四个或三个吸盘吸前后玻璃,然后用绳子固定机子,100cc机子很多这种方法,下面垫点东西

网友A:
换车,这个车实用。
轿车的驾驶,货车装载.哈哈我都想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车,这个车实用。
轿车的驾驶,货车装载.哈哈我都想换啦.

好车 什么价 车型 国庆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车 什么价 车型 国庆去看看

10点几到12点几,郑州日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点几到12点几,郑州日产。

这几天看了看哈飞 那个座不能收 这个好 谢谢你的信息

网友:
为啥……粘死……

楼主:
不粘死怎么弄,那个机翼插进去很松,飞飞不要掉出来的

网友C:
大翼展的飞机在车里是不怎么好放,如果就是不能拆 想办法固定在车顶吧
我是大众途安 后备箱一米二翼展就勉强了 放大飞机要给后排座椅放倒 把遮物帘拿掉 其实玩飞机的话 换个MPV很实用的 楼主换个夏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粘死怎么弄,那个机翼插进去很松,飞飞不要掉出来的

碳管对插,机翼以及机腹下面各粘两小块环氧板,钻小孔,装的时候用自攻锣丝

参考下这个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管对插,机翼以及机腹下面各粘两小块环氧板,钻小孔,装的时候用自攻锣丝

你这个倒是可以这样弄,我那个机身是圆的,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翼展的飞机在车里是不怎么好放,如果就是不能拆 想办法固定在车顶吧
我是大众途安 后备箱一米二翼展就 ...

机身长1米,把后座放倒,横着应该能放进去,再大就不行了

网友:
BMW X5应该差不多能放下。

网友E:
娃哈哈。。新君威后备箱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娃哈哈。。新君威后备箱正好!!

是横着放的吗,竖着放不可能放的下吧

网友:
不是呀  机翼对着后备箱的左下角和右上角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碳管对插,机翼以及机腹下面各粘两小块环氧板,钻小孔,装的时候用自攻锣丝

他是冲浪者x8,你是天行者x8,不是一个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冲浪者x8,你是天行者x8,不是一个东西呀~~~

呵呵~~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还真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倒是可以这样弄,我那个机身是圆的,不太好弄

但是还是有办法啊,机翼切开,留一小截翼根在机身上粘死,其他照旧

不过此法有风险,切不好完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粘死怎么弄,那个机翼插进去很松,飞飞不要掉出来的

机翼里面有夹具,机翼底下有紧固螺丝,插到位后拧紧螺丝,就不会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里面有夹具,机翼底下有紧固螺丝,插到位后拧紧螺丝,就不会滑出来了。

机翼上好像是有2个螺丝,原来是派这用处的啊

网友:
这个机型的机翼是可以拆开的,组装也很方便,我们当地的模友都是拆开后装车,到地方后组装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