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左手油门改成右手油门后要做什么调整?

楼主(2014-09-28):
精灵1 左手油门改成右手油门后要做什么调整?

网友A:
操纵杆左右对调后就行了,没有什么要动的啊。

网友B:
操纵杆2~3口互换就可以了

网友C:
拆遥控器对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D:
手感重新练

网友E:
看调参对应通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F:
上調參軟件!測試順便做一下校準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精灵可以正常操作飞行了,是我把位置插错了,现在好了,谢谢!!!!!!!!!!!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