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指南针如果被干扰,会出现遥控器操作相反的症状吗?

楼主(2014-09-28):
今天在海边飞,飞出200米后 突然发现一类似机场里的信号塔,然后突然飞机不受控制,打左舵会往右,打右舵会往左,离信号塔稍微近点 就完全不受控制,这种情况大家遇到过吗?首先声明 我真的不是故意飞过去的,如果把GPS模式切换成姿态或手动,会防止被干扰吗?

网友A:
这个时候我肯定切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我肯定切姿态模式,

空中切模式 据说很危险。

网友:
估计太远了,你看错机机姿态。

网友B:
什么飞控也不说下!!

网友:
信号塔显灵了,远离她

网友:
我同意看错姿态的观点

网友:
或许真的是看错了姿态了,所以相反

网友:
无头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也不说下!!

飞控是 NAZA V2 绝对没看错姿态 就在我眼前 左右横滚完全反向

网友C:
看到信号塔你就自求多福吧,那个干扰的可能是接收机,把你遥控的信号直接截断了,你那控还好使就阿弥陀佛了,不是飞控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信号塔你就自求多福吧,那个干扰的可能是接收机,把你遥控的信号直接截断了,你那控还好使就阿弥陀佛了 ...

信号塔有这么神? 如此看来天C大国 还是有高科技的

网友D:
啊!!!我马上也要去海边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是 NAZA V2 绝对没看错姿态 就在我眼前 左右横滚完全反向

我也是用V2。一个前星期也是跟你一样,侧着飞走了,现在还找不到,不敢再用V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V2。一个前星期也是跟你一样,侧着飞走了,现在还找不到,不敢再用V2了

发现越飞越远 你不应该再推杆了 宁可让它悬停着 然后人追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我马上也要去海边飞了,,,,,

注意周边干扰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塔有这么神? 如此看来天C大国 还是有高科技的

强电磁波干扰本来就很不好搞,你那2.4G遥控本来就容易受干扰,不信你在机上装个2.4G的图传试试,不炸鸡算你幸运,信号塔的电磁波干扰怎么说也要比2.4G图传要厉害吧?所以不是信号塔有多神,而是看你对你的2.4G遥控有多大信心罢了

网友(2018-04-16):
你没看错机头,是指南针干扰了, 会出现方向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