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f450,降落严重晃动,求指导。

楼主(2014-09-28):
如题,
我直接上视频:
已经做过自动调参,定高定点一切正常,没有晃动。
仔细听,20秒的时候"哒"一声就是切换到了降落模式。。。

网友A:
定高正常吗?定点正常吗?自动调参过没?

网友B:
P明显小了吧
呵呵,自动调参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正常吗?定点正常吗?自动调参过没?
做过了,定高定点都正常

网友C(2015-02-27):
测测电池!

网友D:
我的也是什么都好 下降晃 3.2固件 你的 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E:
关注,我换了稍大的动力也晃。。。S500机架 3508+1238
自动调参过也一样,定点、定高、都正常。

网友F:
是不是下降速度太快了

网友G:
喝酒了吧、、

网友H(2015-04-03):
引用 网友A:
定高正常吗?定点正常吗?自动调参过没?
泡泡老师,我的APM2.6,在弄完装机之后,推油门,电机的转速没有增加,转的只是比解锁时快一点,而且已经进行了油门形成校准。。。这是啥问题哇?真心求教。。。

网友I(2015-05-08):
八成是pid参数不合适,试试手动调参

网友J:
APM默认的自动降落好像是每秒0.5米,是不是改动过呢?下降速度大了?
不是的话把PID再设回默认值试试?
回错了,去年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