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直固双修咯,,先装好的KT机。。。。求各种祝福

楼主(2014-09-28):
机型;INDEX 黑色魅力  KT板机
电机;2212-980KV 朗宇
电调;好盈 天行者 40A
桨  ; 皓业 1047 还行,没什么震动
舵机;银燕 ES 08MD 金属舵机
电池;格式 11.1V 1400毫安 45C 《22.2V电池拆的》

飞机 470克左右,油门60吊机,不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A:
飞机漂亮,求图纸~~~~   61194380@qq.com

网友:
配置上面应该没问题,将50%以上的油门曲线调整缓和点,应该比较好吊机,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 2212 1400,3s1300 ,ztw40a,emax9g*3。

网友B:
飞过直机的手,飞固定翼没问题。首先手法灵活。

网友:
漂亮,470克差不多,500克以下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漂亮,求图纸~~~~

抱歉,没图纸,这是买的,不知道怎么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直机的手,飞固定翼没问题。首先手法灵活。

我的手法愚钝的很啊,都怕飞不来,本来想上FMS的P51,怕控制不了,炸鸡,那么好看的飞机可惜了,想上KT玩玩,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下,吊机能掉7分钟,不过电机很烫,电池电调都没什么温度
3.72

网友:
还是先飞好航线再吊机,不然虽是固定翼一样有危险的。

网友:
这款飞机好飞的。

网友C:
电调好赢20A就够用了,电池最好是3S 1000mah的更好飞,850mah的没有没试过,但1300mah的能感觉出来没有用1000的做动作轻松,量电池重量只重了18克就能感觉出飞行状态不同,动力我用的是一样的,做的是KT330应比这机还灵活,刚做好起飞全重420克,很好飞,现在修修补补也不足500克依旧挺好飞,就是速度要稍快些,还是喜欢更轻的做失速动作更轻松。另外我是美国手固直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好赢20A就够用了,电池最好是3S 1000mah的更好飞,850mah的没有没试过,但1300mah的能感觉出来没有用10 ...

双修很爽吧不想买电池了,没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修很爽吧不想买电池了,没钱了

双修花样多,技术长得快,就是花钱多,我也新入了12块大小电池,又没少花,还想买飞控等弄FPV,这种玩法钱花得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修花样多,技术长得快,就是花钱多,我也新入了12块大小电池,又没少花,还想买飞控等弄FPV,这种玩法 ...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哪个技术好点,搞FPV玩玩,爽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