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四轴飞行时间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4-09-28):
飞越650的机架 朗宇4110电机。kv680。 用1238apc. 分别用 5100。 4s电池。和8000。 4s测试悬停时间。 总重量为。2630克5100电池下来回压3.7悬停15分钟。     总重量2840克8000电池。悬停不到20分钟。下来回压3.7是否正常。有个问题就是连续飞了4个电池 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基本没有手触感觉就有一点温度。难道使用的浆小了 使用13的浆是否还能提高时间呢 请高手回复下

网友A:
同一型号,一般都买最低kv的,你倒霉了

网友B:
桨太小效率上不去
我的H4 680用6000mah 3S的时候是8分钟
用10000mah的时候是15分钟、时间基本上叠加上去了
朗宇X3508S 700KV APC 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型号,一般都买最低kv的,你倒霉了

用过13寸的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小效率上不去
我的H4 680用6000mah 3S的时候是8分钟
用10000mah的时候是15分钟、时间基本上叠加上去 ...

那我能用13寸的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能用13寸的浆吗

14寸的试试、如果温度不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13寸的浆吗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寸的试试、如果温度不高没问题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