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NAZA M V2搭配好盈四合一25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今天折腾了一架小四轴,买了好盈四合一25A电调,校准过油门行程,装了一个QQ飞控玩了几天。昨天拿到一颗NAZA,装上后发现,调参的时候每个
电机
都只是抖两下,根本不转,掰杆也没动静,通道都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会是NAZA和四合一电调不兼容吧?!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频率不对,但是说明书上没有写频率啊

网友A:
有时候不装GPS也有可能不转的!

网友:
你说的抖两下是电机测试?
有没有试过摆杆解锁后推油门呢?

楼主:
GPS都装上了,IOSD也装上了,调参里测试电机不转(只抖动),掰杆电机没反应。

网友B:
拿到一颗NAZA,装上后有没有校准过油门行程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三段开关行程没有调整好,一直处于失控保护状态下。另外升降通道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