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台俯仰抖动的问题终于找到答市案了

楼主(2014-09-28):
之前连发多贴,一直没人回,我这个问题也是随机出现,加之有拖延症就没继续关注,可昨天出去飞了一圈回来再电脑上一放,我勒个去,10个镜头有8个都在抖,实在忍不了了今天连上电脑仔细了半天终于发现答案,原来是遥控器的原因,在遥控杆监视画面里发现哪个x1通道的钮在拨弄过程中,有时不能定位,来回的跳,就导致云台跟着抖动,5iMX 我爱模型,这个也太灵敏了嘛,现在原因找到了,但解决方法却不知,求高人解惑,谢谢。

网友A:
调参里校准x1通道即可。。。

网友B:
校准以后还抖。。就只能换控或者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里校准x1通道即可。。。

校准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以后还抖。。就只能换控或者接收机了。。

不会吧?控上所有的按钮都ok,就那个x1有这个现象,不知换个电位器有没有用

网友A:
可以明确告诉你,校准方法错误,不是RC调参,是飞控调参里的x1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以后还抖。。就只能换控或者接收机了。。

他校准方法错误,不是RC调参,是飞控调参里的x1校准

网友C:
我也有跟LZ一样的问题,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不知道LZ用的是不是什么遥控器,一般高级一点的控第6.7.8通道的控制按钮是可以切换的,用电位器来控制就肯定会有这么问题,不是电位器精度不高,是精度太高了,输出一直在变化。解决办法很简单,用DT的数字电位器去控制就行了。因为DT控制是数字的,只要不去动按钮,PWM输出的占空比是不会变化的!
入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明确告诉你,校准方法错误,不是RC调参,是飞控调参里的x1校准!

我的精灵1代,根本就没有rc调参,只能用飞控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跟LZ一样的问题,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不知道LZ用的是不是什么遥控器,一般高级一点的控第6.7.8通 ...

悲剧~我是精灵原装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我是精灵原装控

那只能试试调参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