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50pro无法解锁了???

楼主(2014-09-28):
今天闲来无事想折腾下我的350没想到这回折腾的范围超出了我的能力。
我连接地面站MP后只是查看了下各项都有什么。最后连接了终端。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断开连接了。
结果麻烦了,无法解锁了。在连接MP,有人所可以不自检直接解锁可以不知道在那。也不知道在无意中改动了什么。郁闷了
有明白的请指点下。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如果是D7必须在手动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如果是D7必须在手动模式的

D10在MP里有遥控还可以校准油门。就是不能解锁,APM解锁是油门左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在MP里有遥控还可以校准油门。就是不能解锁,APM解锁是油门左下吗?

发张连接mp的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张连接mp的图上来看看。

社么也没有动就无法解锁了,不光无法解锁,以前校准罗盘是左右同时向下向里,现在反过来开了向上了,这回郁闷了。要是搞不定十一长假可咋过啊。

网友B:
这不是写着吗? RC要校准

网友C:
你該不會點了安裝嚮導了吧?如果是,你再連進去,不要點嚮導,
看一下硬體設備項底下那裡的機架設定,檢查一下你的機架設定有沒有被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写着吗? RC要校准

怎么校准有视频没,就会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該不會點了安裝嚮導了吧?如果是,你再連進去,不要點嚮導,
看一下硬體設備項底下那裡的機架設定,檢查一下 ...

那应当不会,我还刷了官方版本的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写着吗? RC要校准

我是拿X350入门学习APM,因为我觉得350pro有官方固件不会调乱,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有完成三大校准的遥控校准。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点啊,为啥就叫我校准遥控那。怎想研究一下怎么打开我的那六种飞行模式。看看还是先学学在动手吧。就是看看这项都是什么也会这样好怕哦。
十分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2015-01-03):
完了完了,我也是连接地面站后不能解锁了,总是提醒校准遥控器,校准了也还是不行,罗盘也乱了。。。请教下大神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X350入门学习APM,因为我觉得350pro有官方固件不会调乱,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有完成三大校准的遥控 ...

我升级1.5后连接地面站也出现了问题,麻烦指导下怎么解锁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