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飞控果然给力

楼主(2014-09-28):
这个飞控是新疆一个高手开发的  之前用过U2飞控  表现很给力 简单 实用  而且性价比很高  这次搞了一个U3  因为听说年底会出地面站 所以就心动了载机是猎鹰 用的6S动力 然后用的是433 切糕 10KM 了 信号都是100 果然是牛逼遥控曾程 不过今天风有点大  去的时候是逆风 电流10多A  速度才40多 所以没能飞远 返航的时候是速度明显快很多 图传也很给力 10KM 图传都没有报警   不多说 上个OSD 视频  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
什么图传?

网友:
耗电太厉害了

网友A:
如今飞控多了,其实什么控自己喜欢就可以了。说到给力,如何才叫做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今飞控多了,其实什么控自己喜欢就可以了。说到给力,如何才叫做给力??

个人觉得好就叫给力 你选择什么控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用其他控好  当然给力 才会选择 一样的道理

网友:
u2s价格便宜好用 现在新出u3价格800已经没有性价比了 还不如果子和ark飞控

网友:
包包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U2S就很不错了,现在好像是清仓特价。。U3新增功能不少,就是贵不少。

网友B:
楼主能报一下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报一下配置么?

5.8 1w图传 猎鹰  切糕433  U3飞控 2个富力5000 6S电池 双天4250  500KV电机12寸桨  AAT 23DB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5.8 1w图传 猎鹰  切糕433  U3飞控 2个富力5000 6S电池 双天4250  500KV电机12寸桨  AAT 23DB平板

建议换 14X5 桨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网友C:
最早和新疆的切糕打交道是因为需要433增程。 顺便买了他的U1。
433增程很给力, 地面测试7公里,舵机有反应。

U1当平衡仪使用,也很正常。 一直没有连接GPS当飞控使用。
几个月后,需要连接GPS时候发现始终无法设定GPS的初始位置。
反复查找原因后,发现是GPS的复位开关问题,
用镊子直接短路复位开关后可以设定GPS初始位置。
但是随之飞控又死机了,再也无法唤醒。
一气之下, 把U1整个寄还给给切糕, 也没有指望它再回来。
但是,切糕把它修理好了,又寄回来了。

好吧,冲你这个服务,我又买了3个433接收机和U2.
433接收机没有问题。

几个月后,U2安装的时候,副翼通道和尾翼通道怎么会同时动作?
打电话给切糕, 切糕叫我仔细看说明书。
说明书看了n遍,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最终切糕自己认识到,他发给我的是U2S,
而我根据他的淘宝网站下载的是U2的说明书。
我真想冲到新疆去揍他!
这么折腾下, 飞控板上图传的电源也不行了。
一气之下, 又把U2整个寄还给给切糕, 也没有指望它再回来。
但是切糕还不错, 给我寄了一个新的U2S过来。

客观的评价, 切糕的433很给力。
U1飞控很可靠。U1两次落水,至今可以可靠使用。
U2飞控本人正在调试中,无法确切评价。
切糕还是守信用的。
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商品化, 包装,说明书, 营销都没有配套。

网友:
u2飞控还是很给力的,我就在使用中。今天刚飞了1400米高空穿了云。嘿嘿

网友:
U100常带出远门到海边飞盲飞,不用带地面站,不知状态一键返航,其它2块飞控全是U2S,一块正常使用,另一块插错12V电源,已寄回新疆,希望学14楼一样好运,有回头!

网友D:
前两个月切糕433突然只能飞不到3KM就失控.之前可是一直都是10多KM的.翻来复去没有找到原因.就全套发回新疆了.连U2也一起发回新疆升级.包包给检测433后说没有问题.虽然是最老版的433可以很好(心里在想包包你不要骗我.我读书少).
      升完级前后10天才到手上.还是原来的433.还是原来的设备.还是原来的3KM失控.最后的最后.一狠心换个电调试试.换了个V3.玛尼距离一下就回来了.又可以10多KM了.二货电调的开关电源真是扯蛋啊.现在又爽飞了.我的最老版U2.包包想回收做为收藏.被我狠心拒绝了.没有不良记录的U2怎么能回收呢.呵呵.
              给我寄回来没有收我邮费.做为第一代切糕用户还赠送了一个U100.现在我想着怎么骗个U3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个月切糕433突然只能飞不到3KM就失控.之前可是一直都是10多KM的.翻来复去没有找到原因.就全套发回新疆 ...

不需要骗  直接让他寄个给你 哈哈

网友E:
固机fpv还真的是载机和调试能力起决定性作用,再其次就是操控技术,飞控只是辅助,影响有限。
最小迎角,最高升阻比,最佳动力搭配还是得自己来。
没其他意思,我自己也有2片u2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两个月切糕433突然只能飞不到3KM就失控.之前可是一直都是10多KM的.翻来复去没有找到原因.就全套发回新疆 ...

我也遇过类似问题。现在我都加装UBEC电源。双路供电。

网友:
我也想玩FPV,求新疆切糕的TB。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机fpv还真的是载机和调试能力起决定性作用,再其次就是操控技术,飞控只是辅助,影响有限。
最小迎角, ...

大哥 你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希望楼主下次先把飞机调好再发测试帖,下面2种情况都对你推广u3不利。
1.如果你飞机特别耗电,别人会认为是u3所致,所以我才拼命为4楼提出的问题做解释。
2.如果并不是你效率不好,而是u3的电流计不准,那这个帖子就起到负面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楼主下次先把飞机调好再发测试帖,下面2种情况都对你推广u3不利。
1.如果你飞机特别耗电,别人会认 ...

。。。。 我还第一个听说 飞控耗电的    别人一看电压6S 动力就知道为什么耗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过类似问题。现在我都加装UBEC电源。双路供电。

你是几S电?因为是3S电.所以没有想过要单独供电.没想到这电调太JB坑了

网友F:
U2 配套GPS第一次定位要多久啊?户外能秒定吗?我的A控,第一次定位要10分钟左右,烦死了。人家非凡平民控都能秒定,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 我还第一个听说 飞控耗电的    别人一看电压6S 动力就知道为什么耗电了

u3可是加装了空速管,油门算法不好的话浪费能源。

6s应该是更低的电流,你最终损耗的总功率,的确比大部分玩家甚至官方公布的数据有非常大的差距。

猎鹰官方数据是25公里/h 4s 5000, 按照放出4000来算,平均每公里160ma , 每公里耗电就是 160ma*14.8=2.368w
阁下的数据是25.8公里/h 6s 放出了5800  平均每公里耗电224.8ma  , 每公里耗电就是224.8ma*22.2=4.99056w

足足比官方数据多耗了一倍的电,而且看你鸡头的震动程度判断,浆是极度不平衡的。爬高耗电也很严重,有些电流检测模块是4s范围内才精准,总之很多种原因造成数据偏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U2 配套GPS第一次定位要多久啊?户外能秒定吗?我的A控,第一次定位要10分钟左右,烦死了。人家非凡平民控 ...

一起的飞的也有用A控,我的U2S的GPS定位都可以秒杀他,我1分钟10颗星以 上,他的有时好几分钟还在搜星,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可是加装了空速管,油门算法不好的话浪费能源。

6s应该是更低的电流,你最终损耗的总功率,的确比大 ...

U3现在还没有上空速管,看楼主哪么大电流才这么点速度,看来风是真的不小,电流和耗电量跟航程是无法成正比的,再一个管方数据这回事不能太当真,还是根据实际飞行情况来决定吧!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起的飞的也有用A控,我的U2S的GPS定位都可以秒杀他,我1分钟10颗星以 上,他的有时好几分钟还在搜 ...

切糕就是彪悍啊!下回也来一套玩玩。

网友:
10KM?太神奇了。
我们华科尔x350pro 100米就什么都看不到啦。
比你尾数距离还近,也换平板,也换天线,目前无解。

网友:
3S。多一份保险。没动力,飞行能滑翔。没操纵系统,飞机就是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u3可是加装了空速管,油门算法不好的话浪费能源。

6s应该是更低的电流,你最终损耗的总功率,的确比大 ...

我是新手 没研究那么多  也不搞的那么精确 玩玩罢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u3可是加装了空速管,油门算法不好的话浪费能源。

6s应该是更低的电流,你最终损耗的总功率,的确比大 ...

还有 请你对比下去的时候的速度和回来的速度  去的时候逆风 回来顺风  FPV 考虑的因素很多 不能理论来判定数据的  比如1W 电池 通过官方计算 可以飞8千米 那么你能达到么? 还是得靠实际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 请你对比下去的时候的速度和回来的速度  去的时候逆风 回来顺风  FPV 考虑的因素很多 不能理论来判 ...

我还是对比过很多机型的,比如18楼是我朋友,他猎鹰在2-3级风情况下还是比官方的数据好一点点的。当然猎鹰的优点并不是航程,这个就不在本帖讨论范围内了。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你用了6s,导致u3电流计显示不精确。为什么我老纠结这个,因为我3种不同牌子的飞控,,一共买了6个电流计,有2个坏了,2个数值偏差较大,现在u3报价可是800块,设备质量总该有提升才说得过去吧,如果楼主能飞出稍微正常一点的效率,那就解除我心中的顾虑了,期待楼主更多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对比过很多机型的,比如18楼是我朋友,他猎鹰在2-3级风情况下还是比官方的数据好一点点的。当然猎 ...

u3和u2的电流计确实相比其他飞控菜了点。最大电流只显示到59 还有这个飞控的电流记电流虚高百分之20左右。但是电流计可以校准电流,我也没去校准,我用双天电机功率计测试最大电流32  这个测试u3显示电流40左右,不过在其他功能和稳定性上同比其他飞控也算性价比高的,之前用过31ap和41ap 还有h飞控 都没用了,h飞控调试麻烦,osd数据看的眼花,飞宇的控返航走s线,导致丢了一次机

网友G:
电流大点是针对新手的。这样你可以安全回家。要求高点的可以自己调精确。仪表也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大点是针对新手的。这样你可以安全回家。要求高点的可以自己调精确。仪表也有误差

说的很对  我也这么想 这样保险一些 呵呵 以免过放

楼主:
5.8G 1w 23DB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早和新疆的切糕打交道是因为需要433增程。 顺便买了他的U1。
433增程很给力, 地面测试7公里,舵机有反 ...

今天去试了U2S了。 很给力! 载机是天行者1680, 切糕433, 1.2G柏通。
搜星很快,一分钟就搜到了10个。 飞行也稳定。 好评!

之前用U2S装的冲浪者, 把卫星天线装到摄像头的前面, 一起装在头罩里面。 倒是很美观了,但是非常影响搜星。 5分钟才能搜到4-5个。 后来,研究了某控的说明书, 才知道除了图传的天线发射机影响GPS外, 摄像头也影响GPS。
胖胖的包包啊, 你就不能写个好点的说明书嘛!

下面的图片是失败的例子,好看不中用。

楼主:
我用 U3飞控  一分钟  不到 就是10颗星了

网友(2015-03-15):
U3飞控确实不错 我也在用 一直没出过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