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客服进:NAZA-M V2下降突然失控

楼主(2014-09-28):
提示:

网友A:
下降太快了??

网友B:
感觉是一个电机坏了

网友C:
悬停都那么严重的果冻,减震吧,另外设置合适的感度。。。

网友C:
ps:典型自激炸鸡。。。

网友D:
这炸的是相当惨啊!表示慰问!

网友E:
3楼说得对

网友F:
炸机前可以听到桨已经有轻微的均匀的故障声音,是逐渐变大的
悬停时,大量果冻,不知道这样的效果为何还要升空到100米?
总结下来,应该是感度不合适或者是物理震动偏大导致
节哀
多轴就是一个细致活,炸机中总结吧,以后会好的

网友G:
只要俺遇到自激马上切手动模式。。。。兴许可以不炸

网友H:
3S 3KG 不炸才怪

网友I:
感度呀 而且大浆用3S不好吧

网友J:
这能不炸,只能呵呵啦!

网友K:
楼主你好!视频初步判断是某个电机电调故障导致自激现象炸机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感度、下降过快、失速!

网友L:
我觉得要么飞控抽了~要么就是电机电调了~
不过这样说来~也没什么抽啦~哈哈。
LZ慢慢研究吧~呵呵 以前我也炸过几次~后面才发现原来是马达座的螺丝 很容易震松脱....所以现在起飞前都检测螺丝

网友M:
KV值太低造成的炸鸡,动力不足

网友N:
换飞控吧,就这个dji问题都会抽筋呢,

网友(2014-11-09):
我昨天飞也发现有莫名的自旋下降,大疆到底支持异形机架不?大疆为什么不出新固件~!!!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我的WKM已经多次出现这个问题了。 小炸一次,其他几次都有惊无险救回了。   一直在琢磨换零度。。。。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只要俺遇到自激马上切手动模式。。。。兴许可以不炸

求解这种故障现象的解法,太痛苦了!  是感度高了?

网友:
3S飞3KG,这还没问题吗?

网友:
有iOSD 数据吗?

网友:
黑匣子,下降率太高了,下降率太高了

网友:
感觉是其中一个电机或一个电调出现故障  。 还有就是机器的震动很大。

网友:
第一,动力弱了,电池最差上4S,当一个机臂没有动力的时候只有电机动力还有富余才能旋转下降避免炸鸡。
第二,太重,这个不用说了吧~~~~
第三,680pro机架最好用12寸桨,13寸桨间气流干扰大,所以你悬停时会有很大的震动。
我也是用的680pro机架,dji E600套装(3508电机,1242桨),v2飞控,H33D云台带狗3+,6S5000电池,起飞重量3.5kg。悬停没有果冻,只有***移动的时候才有轻微震动。
感度基本在140左右。飞机反应灵敏,漂移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终于打通了大疆的客服电话,技术人员帮我分析可能是飞控有问题,建议我发回去检修,郁闷呀

别发回去修,估计不是飞控问题。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O:
求解这种故障现象的解法,太痛苦了!  是感度高了?

就是飞控的问题,由于抽风导致的炸鸡,DJ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新换的电机和浆,前面飞了一块电池,主要低空悬停,感觉没有事,第二块就大胆的飞高了一点,下降的的速 ...

不支持 我就是naza lite 升级成v2了  前天刚炸鸡 和你这个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