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台钻维修中的问题。敬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4-09-28):
台钻主轴与铸铁机头有点圹(圹量很小,差不多是张60克纸的厚度),打孔工作时,当钻头接触工件时可明显感觉到圹动。钻头吃住工件后就稳了。不知有没有简单的业余级矫正办法?

网友A:
开槽,锁紧。可以参考钻改铣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锁紧。可以参考钻改铣的贴子。
谢谢,明天研究下开槽位置。

网友B:
简单的,可以考虑垫一圈薄铜片,想办法固定好。

网友C(2019-02-25):
拆开后上电镀层铬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