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雕刻机的主轴创意 不知可行否

楼主(2014-09-28):
自己想d一台jj 在淘宝上看了看 无动力主轴 要驱动 而电主轴可以调速
所以我就想着 能不能用电主轴当电机 无动力主轴bt30来当洗头 这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电主轴带不动,就算能动也很快烧电机

怪不得都用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买电主轴和变频的钱,不如买套二手伺服,

小一千 可以考录虑下

网友B:
有买电主轴和变频的钱,不如买套二手伺服,

网友A:
帮顶
电主轴带不动,就算能动也很快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行,但是减速比较大,另外一个电主轴不便宜,性价比不好。

可以买个便宜点的电主轴 减速的话 可以做到1比4左右 类似450直升机那样 你觉得咋样 再有 无动力主轴大拉刀柄好贵啊 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C:
完全可行,但是减速比较大,另外一个电主轴不便宜,性价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