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最近老是保护啊?

楼主(2014-09-28):
前面3个起落是没有保护的,后面的就老是拉稀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单项打滑了

楼主:
绝对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单项打滑了

我飞2210转,感度35.....今天看了你的贴,改感度为6,明天试飞看看

网友B:
难道是散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散热的问题?

上面显示的温度是华氏度120度,是45摄氏度的

网友C:
160的电调和定速感度没太大关系。找找传动部分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的电调和定速感度没太大关系。找找传动部分的原因吧。

机已经做过认真的检查,我习惯3D起飞,会不会是我经常都没有达到相当转速就起飞做动作的原因呢?

网友:
检查机械

网友C:
160我们怎么艹都没事,就是温温的。

网友:
温温的?厉害呀

网友:
我表示我的160也是温温的。手法比较烂,应该是比较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我们怎么艹都没事,就是温温的。

要是机械原因导致保护,为什么读取参数里面没有发现保护前电流或者温度高涨幅呢?

网友D:
艇~~~电调总有不方便的那几天,忍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艇~~~电调总有不方便的那几天,忍忍就好了。

哦,所以你们都多养几房东南西北宫

网友:
艇!
十一我地码头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所以你们都多养几房东南西北宫

哥们的凤凰160搞好了没有   我2个X7今天保护好几次   一个直接炸稻田里   还好无损
能加个QQ:107010243 咨询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