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油机经验可以上泰世NX4吗?

楼主(2014-09-28):
电机玩腻了,想尝试一下油直,直升机的各方面知识应该没问题,现在手里有一架泰世X4II,想出掉换NX4,主要是没有发动机的经验,不知道买来按照说明书和论坛的一些帖子能不能学会调试发动机。请老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A:
能,要相信自己,OS的发动机相对好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要相信自己,OS的发动机相对好调一些

说明书里有关于发动机的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里有关于发动机的介绍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发动机一般会带英文说明书的,会说明调试步骤的

网友:
发动机说明书网上多的是,关键是自己感觉很重要

网友B:
     又将多一位NX4朋友,我一直玩油直的,这台小油直也是到目前为止个人感觉最舒心的一台机,不愧最佳设计奖称号啊。
值得注意的是:
     GAUI NX4 毕竟是500级的,37引擎动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在玩惯了电直的情况下需要多适应。
     手感方面没法评价,没玩过电的,哈哈!做工方面确实是不错,零件加工精度很高,也正因如此,免去了不少发动机安
装时对于离合器罩子同心度的调整以及对于主齿轮间隙的调整(10个丝左右的齿轮间隙分毫不差)。OS37是双油针引擎,
很容易上手。经济、省油是这款飞机的一大优点,核算下来,每次飞行以一块接收电池飞4箱油计算, 燃油成本在28块钱左右。
单个起落飞行时间在6至7分钟(3D飞行),那么就相当于电直的7、8个起落了。

提醒注意的是:他搭配的是mini Vbar,建议你使用Futaba发射机、接收机,并且是高压版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普通版舵机的)
                    如果你恰好是JR那种遥控器,那么就建议你选择双卫星天线的接收方式。特别注意:通道设置一定要用手机版
                    VBAR软件,在电脑上是设置不了的,除非你的Vbar是Pro版,当然,你也可以不用Vbar。

以上就是我玩NX4的一点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将多一位NX4朋友,我一直玩油直的,这台小油直也是到目前为止个人感觉最舒心的一台机,不愧最佳设计 ...

我用JR的XG11,MINI和大银V都用,没需要用手机分配通道啊

网友:
我用的是JR9X,还是一位老手跟我说的,他也遇到同类问题,所以特别提示一下

网友(2014-12-03):
我的第一台油直是260,此后才是NX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将多一位NX4朋友,我一直玩油直的,这台小油直也是到目前为止个人感觉最舒心的一台机,不愧最佳设计 ...

NX4 是什么牌子啊,我是个新手飞机还在路上,所有东西都不懂,你说的都太专业,能教我点基础入门吗谢谢了,留个你的QQ联系方式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台湾泰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将多一位NX4朋友,我一直玩油直的,这台小油直也是到目前为止个人感觉最舒心的一台机,不愧最佳设计 ...

NX4 我也搞啦

网友C:
最近也在关注nx4 纠结汽油版和甲醇版中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关注nx4 纠结汽油版和甲醇版中

求指点。。。

汽油便宜,但据说力量不佳

网友:
羡慕,新手路过

网友D:
油机不安全.会砍死人.绝对不能飞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机不安全.会砍死人.绝对不能飞油机

一说油机你就出来了 ,油机和你有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机不安全.会砍死人.绝对不能飞油机

绝对不能吃饭,因为吃饭就要做,做就要用菜刀,菜刀能砍死人

网友:
什么叫安全?只要你勤检查,遵守规章,不作死,怎样都安全!99%的事故都与人有关系而不是飞机!汽车还会撞死人呢!难道你会因为怕被车撞就整天在家不上马路了?

网友:
我就喜欢油机,喜欢油机的声音和那种机械感!我也喜欢电直,喜欢电直的经济,欣赏调电子设备时的那种成就感。

网友:
看大家喜好了,为什么玩电的遇到玩油的就像仇人一样呢?开心就好了呀!顺祝各位模友爽飞。

网友:
好像电的比油的杀伤力更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便宜,但据说力量不佳

其實不是力量不佳,T10屬於高轉汽油引擎,不能使用ㄧ般的機油,會斷連桿的,我們在台灣都用ㄧ款針對T10引擎調配的機油,非常好用,定速60%就很噴了,可以至台灣的露天拍賣搜尋"blue的家"引擎的零件也有賣ㄛ,另外調整與使用方式也可以問他ㄛ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D:
天灭油机,快看电动
人在做,天在看,油机飞时留隐患
油机一响亲友散,赶紧转手保平安

神经吧?到处看你发这个东西

网友:
不知道买什么,纠结好几天了

网友:
当然可以,我以前也是飞电直的,搞了架NX4,首飞成功。你有电直基础,调试飞机电子设备应该是没问题的,飞行技术也是没问题的,只需要把发动机调试搞清楚就OK了。

网友(2015-02-25):
500级飞机出门好带,场地要求小,也想搞有架,有没二手的出呢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D:
油机不安全.会砍死人.绝对不能飞油机

其实电机比发动机暴力杀伤力更大好吧,发动机只是声音唬人,电机可是杀人不见声

网友(2021-04-21):
我买了一个NX4直升机,自己还不太会调呢,希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QQ413234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