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用naza lite换cc3d再换naza lite炸鸡

楼主(2014-09-28):
题目说的不是很明白,240小鸡最先用naza lite,老是漂,但还能飞啊,
后入了个二手cc3d,换上,5iMX我爱模型,调了半天不能开锁,
再换回naza lite,
高高兴兴去飞飞机,果断炸鸡,
推油飞机就在地上打滚,你又不是驴,打什么滚,换了一下cc3d你就忘了自己有翅膀啦?
话说这是好不容易打报告向领导请的一小时玩飞机假,前脚刚出门后脚就领着烂飞机就回来了,还被耻笑半天。
一小时不能浪费了,拆开,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检查接线,调试naza,
上浆,手握鸡鸡,推油,我操,差点把我手腕给掰折了,卸浆,
再检查,1号电机会在其他电机之前停止,上电后1号电机有阻力,其他电机没有,
不上电的时候这个阻力就没有了,难道这个电机被设定了刹车?
怀疑在换上cc3d,配置遥控的时候改变了电调的设定。

求解!

求处方!

网友:
桨没有安装正确,垫片要在桨上面,不是在桨下面

网友:
楼主确实有1楼说的问题,另外,我感觉还是你四个油门行程没设置一致,最好再设置下

楼主:
这个不是炸鸡的原因,浆一直是这样安装的,之前飞也没事,这样装是为了浆高点。

网友:
再统一做一次电调设置,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电调已经恢复原厂设置并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4个电机已经统一停转了。
但打滚的毛病依旧没改,
飞控不能控制水平,我用手握住飞机测试,做横滚和偏航的动作时,飞控不再做相反的动作去保持水平,而是和手做同样的动作。
俯冲的动作又是正确的。
求大师指点

楼主:
大僵哪吒飞控买了没多久,在次之前用的好好的,飞的同一个飞机。没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