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疑问

楼主(2014-09-29):
几天前,A2+EVO,海边,风速6.5m/s(实测)。姿态模式30米高度侧风悬停,发现OSD姿态线顶风倾斜,FPV画面也是,当时想我一般不会GPS模式飞行,确认控上也是姿态模式,但A2怎么会自己顶风悬停呢?难道是“优化的惯性导航算法”在起作用?测试多次均如此,怎么会这样呢?   PS~摔怕了,从悟空开始很少在风速4米以上飞行。

网友:
顶凤悬停的话,定位也很准吗?

网友:
看来以后起飞前要测一下风速

网友A:
姿态模式,飞控也在工作,努力保持飞机平衡,只是定位不准确,会漂移,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刚接触A2还以为姿态和gps没什么区别呢。还专门跑到地下车库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飞控也在工作,努力保持飞机平衡,只是定位不准确,会漂移,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

正解。。。不是仅有GPS才抗风的,只适合因为定点,所以实际表现上是抗风更好。厂家并未有任何升级之处,更没有“优化的惯性导航算法”在起作用。换WKM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