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PLUS 陀螺仪尾舵行程小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刚买的MB PLUS陀螺仪,都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设置,过程也对,怎么最后使用时尾舵行程很小呀?请懂的指教!

网友:
多钱买的

网友A:
尾舵机用圆盘,用最内的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用圆盘,用最内的孔位!

这个行程本来就小了,要是用内孔不就更小了吗?这个不是舵机臂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谢谢关心!

楼主:
1250 TB上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行程本来就小了,要是用内孔不就更小了吗?这个不是舵机臂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谢谢 ...

是接在MB上之后,舵机的行程小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在MB上之后,舵机的行程小了?还是?

设置行程的时候舵机的行程都是正常的,设置完陀螺仪退出后舵机的行程就变很小了。去外场飞的时候根本就定不住,还没飞起来就开始转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行程的时候舵机的行程都是正常的,设置完陀螺仪退出后舵机的行程就变很小了。去外场飞的时候根本就定 ...

设置的时候,打舵让尾推到达一边的极限位置,之后等待让陀螺仪的灯确认。
这操作没错吧?如果没错的话,那就问问铁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时候,打舵让尾推到达一边的极限位置,之后等待让陀螺仪的灯确认。
这操作没错吧?如果没错的话, ...

好的,谢谢!怎么联系铁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怎么联系铁汉

去RCM论坛发帖就行啦!

楼主:
没找到铁汉,调试了一晚,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没有在遥控器里设置陀螺仪的感度,MB陀螺仪默认的感度是0,需要在遥控器里把感度设置一下,不为零就可以了。谢谢luopeixuan的支持!

网友:
Mark一下,也买了MB PLUS,收到货也试试!

网友:
在控里打开锁尾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