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电池保存电压的问题,希望大疆能解释下为什么是40-50%电量

楼主(2014-09-29):
按照大疆技术和说明书上说,精灵2智能电池的保存电量为40-50%最好

但是根据锂电池的最佳保存电压是3.80-3.85左右。。

精灵2的智能电池40-50%电量是,电压是11.1V-11.3V左右。。。

这样就起了冲突了。。。

如果按照大疆的40-50%电量计算,11.1V的电压,单片只有3.7V。。。
如果按照单片3.85来保存,那就是11.5V了。。

这样对于锂电池保存电压3.80-3.85差距比较大。。

不知道精灵2的最佳保存电压到底是怎样呢??

是按照标准锂电池的3.85来保存,还是按照DJI所说的40-50%de 11.1V电保存

网友:
40%  50%单片才3.7V?不至于吧,那飞到20%,岂不是每次都伤电池很严重?

网友:
保存肯定是单片3.85最科学。。明天拿电表测一下50%。看看总压。

网友:
这个我一直很纠结,电池的保护现在成了一门学问,可是大家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A:
3.7和3.8差很多吗?锂电池再不济也不至于矫情到差个0.几伏就不能用的地步吧?
应该是按电量保存,即50%左右。锂电池电压和电量间不是严格对应的,所以就按50%电量保存,对应电压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拿3.85V做标准。
但还是那句话,真不差这0.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和3.8差很多吗?锂电池再不济也不至于矫情到差个0.几伏就不能用的地步吧?
应该是按电量保存,即50%左 ...

你认为DJI显示的所谓50%准确还是万能表测量出3.85准确????

人家现在讨论锂电池的保存电压。。精灵的智能电池一样是锂电池

网友:
反正别满电存放就可以了,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到时间自然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认为DJI显示的所谓50%准确还是万能表测量出3.85准确????

人家现在讨论锂电池的保存电压。。精灵 ...
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50%电量,不同的电池对应的电压是不同的,既然厂家建议是50%,为什么要听那个没来由的3.85V?电池也没那么娇贵,你就是3.7V保存也不会怎么样。
我也没和你说别的电池。
PS:是万用表不是万能表,咱是搞电子的,这方面有东西强迫症,必须指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50%电量,不同的电池对应的电压是不同的,既然厂家建议是50%,为什么要听那个没来 ...

就是这电池不便宜,得苛刻点,锂电池公认是3.80-3.85电压,3.7V长期保存肯定有问题。。。我有几个电池就经常高压,低压没保存,飞10来次就怀孕

网友B:
锂电池肯定是3.8-3.85保存的。3.7保存时间长了鼓包。50% 60%确实是单片3.8-3.85之间。量一下就知道了。。。或者接电脑,调参软件也能显示的。3.85保存是有由来和依据的,航模动力电池真的很娇贵,搞电子的还不懂这些??

网友:
有条件的,爱惜电池的,当然应该3.85保存,我一直这样保存,2年前的电池性能还很强。相信DJ概略50%保存的,随你,反正到时候电池寿命长短DJ是不会负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肯定是3.8-3.85保存的。3.7保存时间长了鼓包。50% 60%确实是单片3.8-3.85之间。量一下就知道了。。。 ...

那就贴个来源依据。网上都是保存电压3.85,可为什么从来不说。电池这种化学产品就不可能精确到对50mv的偏差还要敏感的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贴个来源依据。网上都是保存电压3.85,可为什么从来不说。电池这种化学产品就不可能精确到对50mv的偏 ...

我不是你搞电子的,我只是确切的告诉你,我亲身体会。3.8-3.85保存确实很ok。但是4v或者3.7v保存,时间长一点(估计就是两个月的样子,天气20-25度,还不是很热的夏天)肯定鼓包。精灵电池的50%进软件一看就知道了3.8v多点。60%貌似是3.85v。我不知道你搞得是什么电子,都还没说出个什么道理,先把自己的专业报出来吓唬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你搞电子的,我只是确切的告诉你,我亲身体会。3.8-3.85保存确实很ok。但是4v或者3.7v保存,时间长 ...

我觉得我一直很讲到道理。而且我也说了,就是因为是搞电子的看到别人管万用表叫万能表就是难受,必须提出来。至于吓唬人,只能说那是你认为的。
坛子里搞电子比我强的不是一个两个,尤其是四轴区,说自己是搞电子的就能吓唬人鬼都不信。

网友(2015-01-09):
我们也叫万能表啊…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
万能表的说法显然是不科学以讹传讹的,当然是万用表

网友(2015-06-23):
我们这边的话也有说万能表的,其实万能跟万用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平时讨论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只是有些场合需要用到专用名词来表达。

网友:
发现不懂装懂的了,呵呵

网友:
差那一點點!不用糾結吧!
電池本來就屬於消耗品,買來就是要用
東西放久了反而容易壞

网友:
想不到回帖的人还很多,而且还说的很详细。3.8-3.9保存的飘过

网友C:
买回来的散装电池都是3.85v左右

网友D:
我进调参和看图传测过了,新电池夏天就是55% 就是3.8xV保存,左右11.5x V,没有图传的朋友就尽量在两格长亮+1格快闪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网友E(2016-03-14):
问题来了,所谓长期保存,那么长期是多久?短期又是多久?比如,一块电池30%左右的电量,电压3.75V左右,那么最长可以保存多久?10天?20天?30天? 如果是满电又不能超过多久存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