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推荐下佳能单反系列航拍相机选择

楼主(2014-09-29):
准备上高端三轴云台!大疆!零度!朋友们帮忙推荐下佳能系列单反航拍相机选择!航拍效果最好的是哪款?配置镜头如何选择!麻烦大家建议建议下!

网友:
好像都不咋的,这些都是入门级的。后悔没上EOS 5D MARK II。

网友:
5D3是王道!

网友:
2014单反相机排名权威发布

网友:
果断5d3啊,别的还不一定有云台呢

网友A:
选择什么样的相机镜头,取决于你买哪款云台。大疆单反云台目前只有5D3和5D2 镜头只支持24mm f/2.8 IS USM。

网友B:
建议canon 5D 3,色彩、锐度都没得说。要选CF卡,写入速度在90M以上的。镜头只能选24mm/2.8(非红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canon 5D 3,色彩、锐度都没得说。要选CF卡,写入速度在90M以上的。镜头只能选24mm/2.8(非红圈)。

这是专家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择什么样的相机镜头,取决于你买哪款云台。大疆单反云台目前只有5D3和5D2 镜头只支持24mm f/2.8 IS USM。 ...

24mm f/2.8 IS USM红圈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mm f/2.8 IS USM红圈为什么不行啊?

没一个云台使用的相机和镜头必须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云台设计的时候就是安装某一款相机加某个镜头的重量和重心去设计和调试的。也就是说如果更换镜头相机的重量和重心会改变,云台就无法增稳了甚至无法工作。

网友:
都是入门,我有你尼康的5200

网友:
选佳能相机,就选1dx 旗舰!哈哈~~~不过  没云台支持!

网友:
你的按云台来选相机

网友:
只认佳能的话果断5d3,其实还可以考虑gh4

网友:
都是烧钱的东东,还是微单好

网友:
还是尼康吧。。。。。。康康的,舒服

网友:
你不说是拍照还是摄像我们怎么帮你挑?
光从你发的图的几个型号看,反正无论做什么都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