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 求教

楼主(2014-09-29):
先组装的500 震动严重,刚推油门的时候震动严重,稍微加大油门,慢慢震动变小,这是什么原因, 请问能起飞吗?
谁懂 给告知下 谢谢啦

网友A:
油门过50震动不大就没问题,因为低速的时候刚好遇到共振点所以震动会很大,正常现象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顺滑吧,还有平不平衡之类的,我记得500是没有低速共振的问题的。

网友C:
肯定有问题,拆掉重新组装排除问题

网友D:
桨配平没有?

楼主:
我试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