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简约的4轴,碳纤方管,大疆E600动力,微单云台2382克,6s4000mah飞行

楼主(2014-09-29):
所有材料,一块机架中心板,另一块用云台减震板,20碳方管,dji E6动力,蜘蛛窄版30a电调,
轴距530,桨间距60,尺寸已经极致,不能再小了,纯机架103克

完成的样子,全机架用了4颗3mm25的螺丝保证刚性连接,其他全部环氧胶粘接
全设备重量980克,包括云台减震板的64克
加上6s4000电池全重1600克,悬停22分钟,3.7v报警,回电3.8v
估计云台390克,微单330,总计2300克,正好满足dji推荐的600克单轴

脚架是废物利用比较重58克,用了4棵3mm25螺丝,加了AB胶,理想的应该做到45克

dji的E6动力真漂亮,声音超轻,桨叶比apc1238还宽,加点桨尖应该和1355蜻蜓桨一个级别吧
电调在哪里?在管子里,钻上孔散热,窄板的电调进入管子还差1mm不到,磨掉散热板的两个角,正好进入
其实22mm的方管够尺寸,但是3k卷方管最大只有20mm的,挤拉管加一层布的担心不靠谱,放弃了

一层板,上下都可以贴设备

脚架连接不可靠,还要在研究研究

云台相机重量比预想要轻

全机总重2382克,没有超过600克单轴的要求

设置3.65v报警,11分40秒室内悬停
充进去3100左右

解决微单云台刚度不够的晃啊晃的,用了4根橡皮筋

网友A:
楼主,你的碳方管是全碳布卷管还是就外面一层是碳布卷的,里面还是挤拉管?我买到手的就外面一层是碳布,里面仍旧是挤拉的,问了卖家回答说全碳布不好脱模。你是哪里买的,求推荐

网友B:
想知道你单机架多重,强度怎么样?

网友C:
真好,是Naza  lite +Gps飞控吧。能说一下这个飞控的使用心得吗?

网友:
还有,是自己定做的吗?在那里定做,全下来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碳方管是全碳布卷管还是就外面一层是碳布卷的,里面还是挤拉管?我买到手的就外面一层是碳布 ...

做廉价碳桨唐家,从切口看应该是全布的,至少内层和外层是碳布的,钻孔没毛刺,切口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单机架多重,强度怎么样?

看帖不仔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好,是Naza  lite +Gps飞控吧。能说一下这个飞控的使用心得吗?

二手V1和lite一个价,有必要lite吗,这飞控太成熟了,心得随便一大把,

网友:
完了,我买的22方管应该是拉挤的,只在外面裹层布而已。还死沉。600MM一根画了我75呢

网友:
不错 哦    就是   感觉 脚架地方不够完善

网友:
孔是自己打的吗?用什么工具?手钻可以吗?

网友:
做得好轻啊

网友D:
"2216kv800配1238绝对是一个经典啊"---真的么?你用过?要是电机配1238桨,用30A蜘蛛电调,用3S电池,单电机满油拉力是多少????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呢,现在寻思上4S4000的电池,不知是不是应该换成1047或是更小的桨,拉力能否提高?电机能否受得了,有没有必要上4S电池 ,还是把桨换成1238更好,我现在是1147,起飞全重1600克就过半油了,加航拍1850克,感觉操纵危险性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16kv800配1238绝对是一个经典啊"---真的么?你用过?要是电机配1238桨,用30A蜘蛛电调,用3S电池,单电 ...

能飞起来不等于好操控,2216 800KV的电机,最大油门才多少拉力?

近2kg重的机机,如果起飞后的油门已经达到60-70%,随时都有可能炸了,因为后面电机调整力矩没有多少富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kv800配1238绝对是一个经典啊"---真的么?你用过?要是电机配1238桨,用30A蜘蛛电调,用3S电池,单电 ...

理论上的,虽然不太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先看看你现有配置实际留空时间是不是和计算值接近
如果是的话,油门应该在45%左右,还有很大富裕
如果不是,要么忽略这些,要么查查你飞机哪里有问题
至少我实测结果接近到1分钟以内

1238会有更大富裕量,但是带了的是飞行稳定会差点,简单的说有点晃。

4s1047桨好像不是很合适,4s还会重100多克
看了你的机架,后侧管子固定很牢固吗,刚度如何,这都会影响飞行效果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超喜欢轻机架~~~~
期待测试还有整动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的,虽然不太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楼主,这貌似是个很牛的软件,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貌似是个很牛的软件,求分享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php?ecalc&lang=cn

网友F:
设备全上,整体续航时间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全上,整体续航时间怎样?

明天试

楼主:
设置3.65v报警,忍不住在家里试飞了一下,11分40秒,要比软件计算的13分06秒要少点
软件没有kv415,和dji1255桨,选了kv380,sf1255桨
估计在这上面的差距,电池也是自组的,可能容量也不足
回电3.76v,正在充,看看能冲进去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的,虽然不太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在你的回复激励下,重看了这个运算器,真挺神,上次看怎么还不太会呢,和我以前几种配置实际都很相符,有一点不太明白,你说的上大桨的后果是有点晃,这个在哪个参数能看到,看我会看的数据,觉得大桨的确是好,桨效高,拉力足,航时长,我理解是不是反扭力大,会使得架子震的厉害,不利于飞行呢,我以前一直用1047飞,感觉那个桨对我的架子几乎就是没有震动!!!上1147后震动就加大了很多,我的后侧机臂,固定还可以,目前看没什么问题,因为以前冰三轴,长机臂反倒很稳定,固定力也不需要太大!!
个人感觉这个计算器,是不是力效达到9以上,油门在50%,航时在20分钟配置就可以了,我挨个值试试

网友G:
楼主全备飞行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回复激励下,重看了这个运算器,真挺神,上次看怎么还不太会呢,和我以前几种配置实际都很相符,有 ...

这段文字错误,删除,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全备飞行多久?

设置3.65v报警,室内悬停11分40秒,回电3.76v

这个电芯放电还很均匀的,充进去3100左右
内阻有一点差别,没有侧内阻设备,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D:
应了你这句话,10桨很好,11桨还行,受教了,所以我现在是感觉1147桨震动上还是有问题,飞行时的操控上的确有些感觉不如1047桨,那暂时先不想1238了,以后有机会再试,我就在现有电机桨上寻求配重的最佳效果吧,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了你这句话,10桨很好,11桨还行,受教了,所以我现在是感觉1147桨震动上还是有问题,飞行时的操 ...

不好意思,这段描述错误,还请忽略
以前都用12mm,16mm碳管,20*5松木做机臂
当然桨都是dji或apc的
脑子里这个印象很深,随口就答复了,看这贴就是很确定的原来印象是错误的
dji1242桨,1888克,挂狗云台很稳,随后发个视频
dji1242桨很大,比apc1238大很多,应该属于1447蜻蜓桨剪去桨尖的级别
目前挂微单图像不能看,晃得厉害,在查原因

你1147用得不好还是查查别的原因

网友:
昨天看了smzdm上面的文章中毒了,今天就转这里来学习,也想玩航拍了,先mark,谢谢LZ分享

网友D:
觉得说的相当对,怎么又否了,我从入模就是10的桨,只用3M胶粘飞控,震动上就在0.5多点,非常好,看着飞着都是相当不错,中间因为加重量,所以试过1147桨,结果震动太大,放弃了一段时间,当时就是加上减震床,飞控上测还是达到将近3的震动,后来把三轴改成四轴,1147桨可以接受了,震动没认真测过,大概也是2左右,但飞着感觉还凑合,从10桨到11桨对我来讲,的确很闹心,用这个计算器算得的1238桨效率和负重都没得说,本想上个试试,听了你上面的,又不敢冒然试了,这咋回事儿,桨做了平衡了,机架也可以,但上1147以上的桨就是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说的相当对,怎么又否了,我从入模就是10的桨,只用3M胶粘飞控,震动上就在0.5多点,非常好,看 ...

以前是和你一样的认为,可是这贴是我自己的实践啊
1888克带狗云台,完全没有振动
带微单云台2382克,相机一直左右晃,应该是云台刚度不够,并且有共振,在找原因
1242桨,飞1888克飞机完全胜任,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事实啊

猜测还是机臂刚度,20mm方管刚度超过25mm圆管
还有就是动力过大造成转速过慢也是个原因吧
还是不懂,有待研究

网友:
你说的桨对的是3508电机,我的是2216电机

网友H:
电机的螺丝比较特别,电机固定用什么方案?我的XXD破电机之前是带底座一起固定的,不知拆了底座会更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螺丝比较特别,电机固定用什么方案?我的XXD破电机之前是带底座一起固定的,不知拆了底座会更好不 ...

两颗3mm*6mm的直接固定,只要注意螺丝不要碰到线圈就没问题
橘色是垫圈,螺丝里线圈太近,垫一下

楼主:
终于把微单云台一起飞就晃啊晃啊晃的
4根橡皮筋

网友:
这个 好玩吗   ,期待入手

网友:
4根橡皮筋

网友I:
楼主你好,我的飞机昨天不幸飞丢了,想再组一架飞机,然后就想起你这个机架。我也打算载微单,你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机架图纸和云台图纸。

另外,对于载微单航拍,有没有一个你个人觉得比较好的配置介绍给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的飞机昨天不幸飞丢了,想再组一架飞机,然后就想起你这个机架。我也打算载微单,你能否分 ...

给个邮箱发给你,
云台是买的现成的699元那款,重量还可以,刚度差点,同步不错

注意按照自己需求改改,特别云台的固定孔
微单我觉得飞越680就很最合适的,各方面平衡都很好,投入不多
如果预算可以810更好,但飞越的架子折叠方式不好,但会轻一点
太轻了上升很好,下降会剧烈晃动

动力大疆的E600就很好,电机便宜,桨虽然比apc贵一点,好在是自紧桨,平衡非常好,整体震动很小
6轴动力富裕很多,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给个邮箱发给你,注意按照自己需求改改,特别云台的固定孔
微单我觉得飞越680就很最合适的,各方面平衡 ...

嗯, 好的!我邮箱601439026@qq.com

看了好多评论,都说你的碳管很好,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店家吗?

还有,配套的螺丝的尺寸、碳板的厚度、碳管的尺寸可以再介绍一下吗?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好的!我邮箱

固定螺丝3mm*25,碳管20mm方管,电机固定3mm*5mm,碳板用1.5mm吧,

碳管找20mm800长的,卖廉价碳桨的那家唐家,至少是内外布,有可能全布的,钻孔不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好的!我邮箱

忘了提醒,图纸里没有电机座板、加工那里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提醒,图纸里没有电机座板、加工那里有现成的

我在论坛查了一下没找到唐家的链接,在淘宝看到一家姓唐的卖家,

网友J:
楼主  是不是H的震动比X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是不是H的震动比X大?

震动是浆和电机造成的,所以和机架形式无关。
H和X的刚度强弱分布不一样、带来的机身扭动也不一样
所以到底谁更好也不好说、
H用得很好的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是浆和电机造成的,所以和机架形式无关。
H和X的刚度强弱分布不一样、带来的机身扭动也不一样
所以到 ...

谢谢楼主解释,我也准备做个楼主一样的,碳管貌似不便宜啊

网友:
实际效果怎样

网友:
用的什么云台?

网友K:
楼主是2300g悬停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2300g悬停22分钟?

挂狗4000电悬停22分钟,轻松,3.7报警回电3.8
挂微单2300,只能12分钟
不过该机由晃动,原因还没找到,估计方管抗扭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狗4000电悬停22分钟,轻松,3.7报警回电3.8
挂微单2300,只能12分钟
不过该机由晃动,原因还没找到, ...

挂狗总共多重?

网友:
厉害厉害!
非常佩服!

网友:
真正重是電池及電機..老外大都用鋁方管.便宜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kv800配1238绝对是一个经典啊,只是高效单轴450克的能力只能带狗云台,最多可以上sony镜头相机
在挤 ...

                    真不容易,精打细算,学习了。

网友:
好精致,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L(2014-11-05):
哥们,有没有试过4S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哥们,有没有试过4S的电池啊?

Kv415,4s12寸桨飞不起来

网友L:
引用 楼主:
Kv415,4s12寸桨飞不起来

你看过livesolo的帖子吗?六轴E600用4S6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过livesolo的帖子吗?六轴E600用4S6200mah

给链接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我前进的目标

网友:
滷煮用600啊  我也想上  但是沒人出來說動力體驗  看你這麽說了  我也就能放心的上了  謝謝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链接学习学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E600
他的帖子讲的挺全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链接学习学习

我也准备用E600组架四轴,准备用550轴距的。4S,6S均可。4S的话重量轻点。

网友:
楼主,最近H4飞丢了,想要个图纸。2574679730@qq.com

网友M:
尼康J1效果怎样?

网友N(2014-12-22):
楼主云台是哪家买的?给个关键词啊

网友:
LZ做的很漂亮啊 感觉布局也挺合理

网友:
机子好小巧啊,6S的动力效率果然高啊,随随便便就二十分钟了,我的E300的动力,450的机架比你还大,还重,3S5000的电池都不超不过18分钟,唉,又要升级动力了......

网友:
E300换4S 电池试试吧

网友:
这么轻的机架,续航时间也没上去啊

楼主(2015-01-22):
引用 网友M:
尼康J1效果怎样?

应该还可以吧,没有其他的相机没法比较
打印到A1大小细节还很分明,觉得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云台是哪家买的?给个关键词啊

很久以前买的

网友(2015-09-04):
真的是极致 轻   问问材料 都那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