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aza v2电机发热不均的原因找到了。之前发有自旋的朋友们找到原因了吗?分享一下

楼主(2014-09-29):
我的机子是1号和3号电机发热远超2号4号,原因就是自旋。有向左自旋,由于陀螺仪或是gps的原因,让1号3号电机增加转速来弥补这个向左自旋。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自旋上。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自旋呢?前段时间好像有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有哪位解决了。来分享一下方法。
我的情况是:1.遥控中位肯定没问题,不然飞控也不会去补正。2.陀螺仪也应该没问题,不然不会补正。3.电机动平衡应该没问题,我用的x4110s,应该厂方不会不做动平衡测试。
那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物理原因。就是电机座有装斜,不过好像之前看到的网友说的自旋都是向左。会不会有磁偏角的问题?如果真是电机不平那要怎么调整?我用的是H4,本身在停下来的时候轴就会向下倾。

坐等大神回复解决之法。还在被这问题困扰的朋友也来说说想法

网友:
我原来有个机架,350轴距的,用3叶桨老是会自旋,后来换了2叶桨就好了,还有我自己设计的H型X8,发现在中心板安装的时候,机架自身产生了扭曲,导致电机座不水平,也出现过轻微的自旋现象

网友A:
我的H4 基本上调好了
对角电机发热原因和起飞的时候有点自旋
那是因为电机座安装不够水平
所以就自旋、我的现在可以垂直起飞
不自旋了、对角电机也不会相差太大

网友:
换个电机就不热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自旋与GPS关系很大,检查和校正GPS

网友B(2015-05-20):
引用 网友A:
我的H4 基本上调好了
对角电机发热原因和起飞的时候有点自旋
那是因为电机座安装不够水平

请问你的马达的水平是怎么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马达的水平是怎么调的?

首先保证地面水平

机架中心板水平

然后就是用两个水平气泡和一个平面气泡同时放一个电机座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60525&extra=
更多图片这里有

网友:
电机座不太过分的歪斜与自旋无关,只关乎效率、续航、动态特性。

飞控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有反馈的。环路内的执行机构一般的失配(比如电机稍微偏斜)都会被纠正回来。但环路外的指令注入就另当别论了。

查找方向:
1) 控
2) 传感器的安装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