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立体 FPV 的一种实现方式。

楼主(2014-09-29):
看到有人用3D摄像机放飞机上拍摄,我就想如何直接进行3D 立体 FPV呢。

3D图像需要两个摄像头,两条视频传输线路,地面的显示设备也比较麻烦。

我想到了比较廉价的红蓝眼镜的3D实现方式:

只需要飞机上有两个摄像头,把两个摄像头信号输入给红蓝3D图像处理器,输出单路视频信号通过普通图传传下来,然后普通的显示器显示出来。再用红蓝镜片眼镜就能看了。

想到着,就差一个红蓝3D图像处理器了。

直接上万能的淘宝,结果不负众望,果然有一个名为“红蓝3D视频合成处理器”的东西,可惜价格是1990元。

看来只能暂缓了。希望能有廉价的此类设备出来。

网友A:
两套摄像传输系统应该是目前的最佳解决方案,地面只能用双通道视频眼镜了

网友:
红蓝方案视频效果很烂 不如使用双路发射方案 而且成本低

网友:
推荐你使用google的cardboard,才20几块钱

网友:
红蓝活受罪,还不如看2D,甚至不如黑白图像。

注:以上纯个人感受,不排除特殊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套摄像传输系统应该是目前的最佳解决方案,地面只能用双通道视频眼镜了

除了双通道立体眼镜,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把两路视频信号的3D显示出来吗?

家用的3D电视,支持2路视频输入的立体电视信号吗?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
我以前也打算搞过实时3D FPV,特意组装了双路输入的视频眼镜。

上面是当时组装没完工的图片。装好眼镜后用两个700线摄像头按人眼瞳孔距离并联,地面测试将两路图像分别输入到眼睛,3D效果非常好,但摄像头的图像质量不行。
因为想用在250小四轴上,当时也没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图传发射,不是太大就是效果差或者太贵,就没继续搞下去了。

实时3D FPV,我觉得比较理想的还是双GoPro组3D,双发射接收系统,地面用双输入视频眼镜监看实时3D图像进行3D FPV,双狗拍摄的图像后期用3D影像编辑软体GoPro CineForm Studio,制作3D影片。
但挂双狗的话载机和云台又要另外考虑了。

网友B:
早些年在立体中国混过一段时间,见过一种单反用的2D转3D镜头,大致原理是用四面镜子反射光线(如图,蓝色是镜子,灰色是光线),直接拍出左右格式的立体图。

于是想自制个这样的镜头,可是没找到合适的镜子。

由于我会使用对眼或平行眼观看左右格式3D图片或视频,如果用这种方法3DFPV的话也不需要增加各种双路设备了(虽然很多人说这样看很累但我不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年在立体中国混过一段时间,见过一种单反用的2D转3D镜头,大致原理是用四面镜子反射光线(如图,蓝色是 ...
对眼或平行眼观看左右格式3D

又一次涨了知识。

虽然小时候用这个方法看过很多立体图,但从来没想过利用到屏幕上显示的3D图像。

网友:
昨天刚看了老外的视频...双CCD双图传,然后用3D头带显示器控制云台~~~效果貌似不错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B:
早些年在立体中国混过一段时间,见过一种单反用的2D转3D镜头,大致原理是用四面镜子反射光线(如图,蓝色是 ...

这个想法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谁做出来

网友:
红蓝就算了,效果非常的差  颜色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