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大疆 小精灵2 (DJI Phantom2)起飞直接倾斜翻倒在地炸机问题

楼主(2014-09-29):
视频: 大疆 小精灵2 (DJI Phantom2)起飞直接倾斜翻倒在地问题视频
咨询客服和玩精灵朋友都是“使劲给油门”...后果相当严重,起飞就倾斜着出去根本停不下来撞地上~~
通过视频后半部分可以看出,前边两个螺旋桨“动力明显小”,“后边动力大~”

网友A:
2个字就能解决的问题,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字就能解决的问题,返厂

新机子~第一天

网友A:
破过几个精灵了各种版本的,真还没碰上这样的,LZ速度去买彩票,中500w分我个2v+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过几个精灵了各种版本的,真还没碰上这样的,LZ速度去买彩票,中500w分我个2v+就成

哈哈 我感觉也是中奖了!很多人都是说“使劲给油门”,唉..无语

网友B:
可能油门行程没校准吧

网友C:
起飞时升降往后拉一点 ,飞起来后平稳不倒就OK ,听说是出于安全保护用户,飞控有故意设计的起飞前倾 这样就算新手不懂操作,起飞后都只会往前倒,不会砸向人

网友:
这东西真的要当心,昨天3米高度(停桨)直掉1米后又上去。明天上视频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时升降往后拉一点 ,飞起来后平稳不倒就OK ,听说是出于安全保护用户,飞控有故意设计的起飞前倾 这样 ...

起飞后直接***往前扎~~新机子第一次飞没事,第二次充满电就不行了,直到撞到东西才能停下,很刺激~减油门也会摔的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油门行程没校准吧

咨询大疆400客服,建议校准遥控,校准后问题依旧,也考虑到干扰等问题,找了个四百米操场,把手机放一边,尝试起飞也不行~

网友:
那就只能返厂喽

网友:
视频挂了?

网友D:
尝试下IMU的基础和高级校准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联赛调参,看 AETR 是不是正确的对应? 美国手?日本手?

楼主:
视频可以正常播放吧~优酷搜这个题目应该也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尝试下IMU的基础和高级校准

新机子为何飞第二次陀螺仪就不准了啊?请问什么原因导致的,校准后平时飞行还会反复出现这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子为何飞第二次陀螺仪就不准了啊?请问什么原因导致的,校准后平时飞行还会反复出现这问题吗?

...

正常数值   平放陀螺仪在0.1-1.5左右   加速度计 在1.0  指南针在750-2250之间

网友:
桨装错没

楼主:
第一次正常起飞~~陀螺仪数据显示不准,进行IMU校准后,飞了一次正常,不知道会不会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起飞时升降往后拉一点 ,飞起来后平稳不倒就OK ,听说是出于安全保护用户,飞控有故意设计的起飞前倾 这样 ...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建议楼主听DJ技术的做下校准,明显就是陀螺仪或者遥控行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建议楼主听DJ技术的做下校准,明显就是陀螺仪或者遥控行程的问题。

不是胡说,我精灵也飞不小了,你试下飞的时候只推油门,其他不做修正,看下是不是往前倾的多

网友F:
这IMU数据楼主也敢飞啊??差太多了
做IMU高级校准吧,估计是你重重的炸机过导致陀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IMU数据楼主也敢飞啊??差太多了
做IMU高级校准吧,估计是你重重的炸机过导致陀螺出问题了

新买的第一次数据就那样,没炸过~不知道怎么会那样,进行基础校准目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胡说,我精灵也飞不小了,你试下飞的时候只推油门,其他不做修正,看下是不是往前倾的多

陀螺仪问题,进行IMU校准后好了~有的群里小伙伴和一开始大疆400客服有点“坑”啊,总让使劲给油门进行尝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问题,进行IMU校准后好了~有的群里小伙伴和一开始大疆400客服有点“坑”啊,总让使劲给油门进行 ...

恭喜可以正常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可以正常飞行了。

就是昨天飞 悬停自己漂移很夸张~得四五米 不知道风的原因还是什么,下午继续试试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昨天飞 悬停自己漂移很夸张~得四五米 不知道风的原因还是什么, ...

GPS 模式吗

楼主:
恩  GPS模式飞的

网友G:
突然发现一个唐山的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突然发现一个唐山的哥们.....

是啊……也是唐山的?

网友H: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都做一次,IMU数据也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需要校准,然后校准磁罗盘再起飞

网友I:
问下  你在启动之后 是否只拉油门了  有没有拉方向舵  这看起来像是你拉了方向舵,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早点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下  你在启动之后 是否只拉油门了  有没有拉方向舵  这看起来像是你拉了方向舵,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早 ...

没拉方向~只给油门。目前校准完imu后没出现这问题,关键是新机子第一次没事,第二次imu就不正常了,这问题想不出怎么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都做一次,IMU数据也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需要校准,然后校准磁罗盘再起飞

恩 校准后好了,就是不明白为啥新机子第一次飞没事,第二次冲完电就不行了,也没炸机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也是唐山的?

看过你视频....优库上.....我路北的,也飞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过你视频....优库上.....我路北的,也飞多轴

有时间一起玩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拉方向~只给油门。目前校准完imu后没出现这问题,关键是新机子第一次没事,第二次imu就不正常了,这问 ...

那就是机子的问题  或者是内部程序没调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一起玩耍啊

我总在丰南惠丰湖飞....有空来飞吧.....周六日我们都聚会

网友:
换个场地试试····我以前V2碰过这样情况··换个地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