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失控掺炸

楼主(2014-09-29):
昨天充好电,本想爽飞,家里来客人,只好下楼悬停放电。第二电在空中飞得好好的,突然直线下坠炸机,损失掺重,连VB的外壳都炸烂了,切 熄火后,
电机
还在转,接收灯不亮,郁闷掺了。拔电后再插,接收又好了, 看来JR的831也不稳当,不知啥原因。

网友A:
831接收机确实不怎么样
我遇到过几次失控

网友B:
我有两个很好!

网友B:
我有两个很好!不过对831B供电要好,不然容易瞬间缺电,因为DMSS格式是1、2、3、4通道同时动作没有延时所以要求供电负载能力要强!

网友C:
楼上用什么电调?

网友D:
本人掐指一算 算出楼主的机应该是BEC供电不足造成接受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用什么电调?
好盈铂金 100A .

网友E:
JR 失控的很多 楼主还是上FUTABA吧 这种情况很难遇到的 可以说是没有

网友F:
831有两个天线,相对于611来说,会好一点!!

网友G:
不看内容,先猜一下,是JR遥控器。

网友G:
果真猜对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后来排查到是接收电接头松了,换了一个接收电就没试过了,我的是亚拓700汽油机

网友I:
楼主是麻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