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电 如何用b6充电

楼主(2014-09-29):
D10控电(11.1v 8c)上没有t插或者xt60口,只有平衡充电口。
貌似b6充电的话都需要同时插上充电和放电口才能正常充电,不然就滴滴报警
电池
差不多这样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u=t9uplv6d2c#detail

网友A:
做个急死他转t插就完事了
我都直接用3S的动力电池

网友B:
jst接口转xt60或者t插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st接口转xt60或者t插不就行了
正确,转换头理论上B6充电器都带有。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自己做个平衡头转平衡头+XT60或者T插的就可以了